求助,关于设计POS机刷卡部分

楼主(2018-06-07):
我看到的资料里面,用一个七脚的排针表示磁条卡接口原理图,如下图
我的疑问是,用了这个排针可以读出磁卡上的数据吗,可以不用外接磁卡读卡器了吗
因为我在看到很多文献说磁卡读卡器内部读写电路还是很复杂的,不可能一个排针就能读了吧?
那这个排针是用来外接磁卡读写器的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现在都不用磁条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不用磁条了啊……

毕设需要 (┬_┬)

网友B(2021-03-02):
哈哈哈, 我拆了一个 POS机, 可以刷磁性的银行卡,   里面是一个磁头, 和以前的磁带播放机的磁头几乎一样的形状, 然后出来是4根线, 其中一根接外壳.
记得小学的时候, 老师讲留声机的原理, 好像说磁头里面是线圈, 当磁卡经过磁头,会有感应电压,然后进行放大出来,还原上面的信息.
所以 , 不是你画的那样啊.

而你图纸上的 更像 手机SIM卡一样的银行卡读卡器,  有6个金手指触点,  另外加一个到位开关,
这个POS机里面也有刷这个带IC芯片的银行卡功能的, 我也看到了, 就是这样的.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磁头电路的连接接口。

网友D:
外接磁头有4颗线的也有5颗线的

网友E:
动手能力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