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磁卡机刷卡设计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8-06-07):
资料:如图所示为磁卡机某一道读写结构框图读卡时磁卡上的磁条记录信息经过读磁头感应出微弱电信号,镜放大、整形成脉冲串,送至CPU,经判别CPU将脉冲串解码成数据送至终端。
写卡时,终端将数据发至CPU,CPU提示用户拉卡,拉卡时磁卡同时通过编码器和写磁头,编码器在磁卡带动下旋转,产生与轨道密度相对应的脉冲小信号,经放大、整形送至CPU。CPU把脉冲作为同步信号,将数据一位一位发送到写电路,通过写磁头,将数据记录在磁条上。
我的想法是,用户刷卡,读卡器读磁头把信息储存在单片机存储器中,在用户输入密码后,再进行读电路的后续操作,将信息传给银行,银行处理完信息之后,给出消费成功与否的信息,传回给单片机,单片机只用显示屏显示成功或者失败就可以了。对于银行卡的记录扣款都是在银行终端完成的。
而资料中的意思,似乎是先刷一下卡,进行读卡操作,把数据传给银行,银行写卡,这个时候,再刷一下卡,把数据写进磁卡。可是他这个操作并不现实啊,除了普通插卡的POS机是一直插着卡的,其他POS机都是刷一下就完成操作了。
麻烦哪位大神解决一下我的疑惑。

网友A:
银行处理完信息之后,给出消费成功与否的信息,若成功,传回给单片机,单片机提示刷卡,刷卡时,做写入操作,成功了,才算银行处理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行处理完信息之后,给出消费成功与否的信息,若成功,传回给单片机,单片机提示刷卡,刷卡时,做写入操作 ...

那是需要刷两次卡吗

网友B(2019-10-13):
刷卡的时候,卡是不能拿走的,不是一直放在上面吗?所以机器刷几次卡都行,只要感应不到卡了,系统应该重启才行。对于二维码支付,不需要写卡,数据都在终端处理,所以只要扫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