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具体是怎么驱动七彩渐变工作的,求大佬讲解,不是RGB七彩灯

楼主(2018-06-07):
PWM怎么驱动七彩渐变工作的,求大佬给讲解下,最好给个例子,不是RGB七彩灯。

网友A(2019-01-30):
论坛有很多PWM控制7彩的

网友B(2019-04-18):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很多PWM控制7彩的

好的

网友C:
http://www.51hei.com/bbs/dpj-131811-1.html   这里有个很详细的例程

网友D:
    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High=0;//高电平时长 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Low=0;//低电平时长 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zkb=0;//占空比时长 全局变量 unsigned int zhouqi=0;//周期时长  void 中断函数() { if(zkb>0&&zhouqi>0) { I/O输出高电平 zkb-=1; zhouqi-=1; } else if(zkb0) { I/O输出低电平 zhouqi-=1; } else if (zkb{ zkb=High; zhouqi=High Low; } 中断时间周期 }  void main() { /*初始化 **包括I/O口以及中断打开 */  while(1) { //调速改变zkb 和zhouqi的值  zkb=High; zhouqi=High LO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