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新手,共阳极管分别显示FE该怎么写····

楼主(2018-06-07):
真正的新手···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写····

网友A:
网上有数码管真值表的

网友B:
F=0x8e   1000 1110
H=0x86   1000 0110

网友C:
是说2位共阳的,要显示F和E?
扫描方式

unsigned char tab[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显示第1段
wei=tab['E'-'A']; //显示F

显示第2段
wei=tab['F'-'A']; //显示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