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液体点滴速度监控装置 程序毫无头绪

楼主:
这学期要做的电子项目是液体点滴速度监控装置,实物快做好了,但是不知道程序怎么编写,电机部分和液面检测毫无头绪,还有加减键部分老师要求我们要有连击功能,按下加一,按住连击,求大佬帮助,原理图和项目要求在下面

网友A(2018-06-08):
引用 网友B:
你好!
1、液位高度是怎么测量的?
2、滴液对射管准备怎么安装?

1.液位高度是用电容式接近开关测量,输出信号端接三级管直连单片机
2.红外对射开关,输出信号端接5K上拉电阻直连单片机

网友C(2019-06-28):
引用 网友A:
1.液位高度是用电容式接近开关测量,输出信号端接三级管直连单片机
2.红外对射开关,输出信号端接5K上拉 ...

非常好

网友D:
使用光折断计数传感器,这样可以测速,使用步进电机带动压迫伐控制液体速度,利用按键开关来控制步进电机就可以,使用液体传感器对液位进行监控,过低则用蜂鸣器报警,或者参考现在医院经常使用的微量药品注射泵使用计时器和伺服电机加上丝杆控制,这样剩下的就都是数学问题,通过实干的步距和电机转动角度的联系,这样只要控制电机转动就是,然后利用流量泵传感器就可以检测流速  至于显示嘛  应该不难了

网友E:
键盘的话需要用定时器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