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加入两个按键控制温度的加减,该怎样修改这个单片机程序呢?

楼主(2018-06-07):
以下是数码管显示温度值主函数部分,要想加入两个按键控制温度的加减,该怎样编写程序呢?在哪里修改插入程序?

#include<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temp.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beep=P1^5;
sbit P1_2=P1^2;
sbit P1_1=P1^1;
char num=0;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beeIO()
{
u16 i;
for(i=0;i<200;i++)
{beep=~beep;delay(60);}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if(temp>1000)//负10度以上时报警(因为要留两个小数点所以放大了一百倍)
  {P1_2=0;P1_1=1;
  beeIO();}
  else
  {P1_2=1;P1_1=1;}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if(temp>2000)//+20度以上报警
  {P1_1=0;P1_2=1;
   beeIO();}
  else
  {P1_1=1;P1_2=1;}
}
DisplayData[1] = smgduan[temp / 10000];
DisplayData[2]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3] = smgduan[temp % 1000 / 100] | 0x80;
DisplayData[4] = smgduan[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5] = smgduan[temp % 10];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6;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
  P0=DisplayData[5-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main()
{ u16 i;
while(1)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for(i=0;i<300;i++)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

网友A:
弱弱问一句,为什么要修改温度值呢,温度不是测出来的吗?需要人为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按键部分的程序加在

能具体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一句,为什么要修改温度值呢,温度不是测出来的吗?需要人为修改?

这算是一个功能吧,可以通过按键来调节温度的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