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中断函数和移位库函数来写3只流水灯,每按一次,亮的灯移动到下一个

楼主(2018-06-07):
本人完全新手,跪求大神求教····

网友A(2019-01-30):
都是很基础的东西,为什么都不去看教程

网友B:
就算别人给你写好了,你能完全看得懂吗?
还不如现在找个入门资料,自己慢慢啃!
有问题,贴上来,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C:
#include "reg52.h"//í·Îļt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1=P1^0;//°′¼ü¶¨òå

void timmer0_init();//×óoˉêyéùÃ÷
void Delay10ms();

void main()//Ö÷oˉêy
{
        timmer0_init();
        P0=0xfe;
        while(1);
}
void timmer0_init()//¶¨ê±Æ÷
{
        TMOD=0X01;
        TH0=(65535-2000)/256;
        TL0=(65535-2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mer0() interrupt 1//¶¨ê±Æ÷ÖD¶Ï
{
        TH0=(65535-2000)/256;
        TL0=(65535-2000)%256;
        if(key1==0)
        {
                Delay10ms();
                if(key1==0)
                {
                        P0=_crol_(P0,1);
                }
        }
}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Ñóê±oˉêy
{
        unsigned char i, j;

        i = 18;
        j = 235;
        do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C:
我给写了一个八位的作参考

网友D:
if (key==0)p1>1;
应该就行了

网友E:
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F:
你将你心中想的代码先敲出来,如果不行再将代码与电路放上来大家帮你剖一剖.你总不能手都 不动哪有什么意思呢

网友G:
这实际就是用单片机很复杂的“笨办法来完成一个用简单方法就能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