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楼主:
1. 本例程适合的CPU: STC89C52 11.0592晶振
2. 编译环境: Keil_c51_v802
2. 串口输出的波特率 = 9600bps 无校验 无硬件流控(请取消串口工具上的RTS CTS功能)
3. 请在PC机上安装串口软件: SecureCRT(v6.1.0英文安装版).rar
4. 如果你的板子经常出现SPI接口时序迷失,就请检查P1口上的上拉电阻配置。这种情况多半是波形不好所致。
(1)如果你使用发光二极管串联电阻代替上拉电阻,则极容易迷失接口。
(2)如果上拉电阻大于2K欧姆,波形上升沿比较缓,会影响时序。
(3) 建议: P1口增加1K-2K欧姆的上拉电阻(不要LED串联)。
5. 在bsp.c 中有ms延迟函数,该函数是按照89C52 12T指令周期, 11.0592晶振调试通过的。
void bsp_DelayMS(uint16_t n) 延迟精度 99% (500ms 实测 498ms), 如果换其他CPU,请自行调整。
6. TM7705的驱动程序在 bsp_tm770.c 和.h文件。
其中 static void TM7705_WaitDRDY(void) 函数,已经做了接口时序迷失处理。当时序迷失时,会自动重新同步。
【接线方法】
TM7705模块 STC89C52开发板
VCC ------ 5.0V (3.3V)
GND ------ GND
CS ------ P1.0
RST ------ P1.1
DIN ------ P1.2
SCK ------ P1.3
DOUT ------ P1.4
DRDY ------ P1.5
【运行结果】
*************************************************************
* 例程名称 : STM8-101_TM7705双路ADC模块例程
* 例程版本 : 1.0
*************************************************************
接线方法:
AD7705模块 51开发板(STC89C52, 11.0592M晶振)
VCC <------ 5.0V 5V供电
GND ------- GND 地
CS <------ P1.0 SPI片选
RST <------ P1.1 SPI复位
DIN <------ P1.2 SPI MOSI
SCK <------ P1.3 SPI时钟
DOUT -------> P1.4 SPI MISO
DRDY <------> P1.5 满信号,数据准备好
CH1= 10 ( 0mV) CH2= 10 ( 0mV)
电路原理图如下:
AD7705_STC89C52(串口打印采集数据)
MAX7219驱动2个4位数码管
MAX7920数码管显示AD7705数据
- //LCH2016-5-7实验OK
- //MAX7920驱动2个4位数码管显示AD7705采集2电位器数据
- //CPU:STC89C52 晶振11.0592MHZ
- //AD7705的晶振用4MHZ
- //AD7705的基准电压用2个10K电阻串联接到DC5V+,分压得到2.5V
- //2个4位的共阴极的数码管:MT03461AR
- //2个10K的电位器
- #include "bsp.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定义Max7219端口
- sbit Max7219_pinCLK = P2^2;
- sbit Max7219_pinCS = P2^1;
- sbit Max7219_pinDIN = P2^0;
- // 定义例程名和例程发布日期
- #define EXAMPLE_NAME "STC89C52_TM7705双路ADC模块例程"
- #define EXAMPLE_DATE "2016-5-6"
- #define DEMO_VER "1.0"
- unsigned char Xianshi[8];
- static void PrintfLogo(void);
- static void PrintfHardInfo(void);
- static void TM7705_Demo(void);
- void delay1(int count) // ms延时函数 (AT89C51 @ 11.0592MHz)
- {
- 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 for(i=0;i<count;i++)
- {
- for(j=0;j<200;j++);
- for(j=0;j<102;j++);
- }
- }
- //--------------------------------------------
- //功能:向MAX7219(U3)写入字节
- //入口参数:DATA
- //出口参数:无
- //说明:
-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char DATA)
- {
- uchar i;
- Max7219_pinCS=0;
- for(i=8;i>=1;i--)
- {
- Max7219_pinCLK=0;
- Max7219_pinDIN=DATA&0x80;
- DATA=DATA<<1;
- Max7219_pinCLK=1;
- }
- }
- //-------------------------------------------
- //功能:向MAX7219写入数据
- //入口参数:address、dat
- //出口参数:无
- //说明:
- void Write_Max7219(uchar address,uchar dat)
- {
- Max7219_pinCS=0;
-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 Write_Max7219_byte(dat);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 Max7219_pinCS=1;
- }
- void Init_MAX7219(void)
- {
- Write_Max7219(0x09, 0xff); //译码方式:BCD码
- Write_Max7219(0x0a, 0x03); //亮度
- Write_Max7219(0x0b, 0x07); //扫描界限;4个数码管显示
- Write_Max7219(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 Write_Max7219(0x0f, 0x01);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 }
- void main(void)
- {
- bsp_Init(); // 初始化底层硬件。 该函数在 bsp.c文件
- PrintfLogo(); // 打印例程logo
- delay1(2000);
- PrintfHardInfo(); // 打印硬件接线信息
- delay1(2000);
- Init_MAX7219();
- delay1(2000);
- Write_Max7219(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 Write_Max7219(1,8);
- Write_Max7219(2,7);
- Write_Max7219(3,6);
- Write_Max7219(4,5);
- Write_Max7219(5,4);
- Write_Max7219(6,3);
- Write_Max7219(7,2);
- Write_Max7219(8,1);
- TM7705_Demo();
- }
- // 功能说明: 定时读取TM7705的ADC值,并打印到串口。请通过PC机串口工具查看结果。
- static void TM7705_Demo(void)
- {
- uint16_t adc1, adc2;
- bsp_InitTM7705(); // 初始化配置TM7705
- TM7705_CalibSelf(1); // 自校准。执行时间较长,约180ms
- adc1 = TM7705_ReadAdc(1);
- TM7705_CalibSelf(2); // 自校准。执行时间较长,约180ms
- adc2 = TM7705_ReadAdc(2);
- while (1)
- {
- bsp_Idle();
- #if 1
- // 双通道切换采样,执行一轮实际那约 160ms
- adc1 = TM7705_ReadAdc(1); // 执行时间 80ms
- adc2 = TM7705_ReadAdc(2); // 执行时间 80ms
- #else
- // 如果只采集1个通道,则刷新速率 50Hz (缺省设置的,最大可以设置为500Hz)
- adc1 = TM7705_ReadAdc(1); // 执行时间 20ms (50Hz速率刷新时)
- adc2 = 0;
- #endif
- //打印采集数据
- int volt1, volt2;
- // 计算实际电压值(近似估算的),如需准确,请进行校准
- volt1 = ((int32_t)adc1 * 5000) / 65535;
- volt2 = ((int32_t)adc2 * 5000) / 65535;
- Xianshi[0]=volt1/1000;
- Xianshi[1]=(volt1-Xianshi[0]*1000)/100;
- Xianshi[2]=(volt1-Xianshi[0]*1000-Xianshi[1]*100)/10;
- Xianshi[3]=volt1-Xianshi[0]*1000-Xianshi[1]*100-Xianshi[2]*10;
- Xianshi[4]=volt2/1000;
- Xianshi[5]=(volt2-Xianshi[4]*1000)/100;
- Xianshi[6]=(volt2-Xianshi[4]*1000-Xianshi[5]*100)/10;
- Xianshi[7]=volt2-Xianshi[4]*1000-Xianshi[5]*100-Xianshi[6]*10;
- Write_Max7219(1,Xianshi[7]);
- Write_Max7219(2,Xianshi[6]);
- Write_Max7219(3,Xianshi[5]);
- Write_Max7219(4,Xianshi[4]);
- Write_Max7219(5,Xianshi[3]);
- Write_Max7219(6,Xianshi[2]);
- Write_Max7219(7,Xianshi[1]);
- Write_Max7219(8,Xianshi[0]);
- // 打印ADC采样结果
- printf("CH1=%5ld (%5dmV) CH2=%5ld (%5dmV)\r", (long int)adc1, volt1, (long int)adc2, volt2);
- delay1(1000);
- }
- }
- }
- /*
- *********************************************************************************************************
- * 函 数 名: PrintfLogo
- * 功能说明: 打印例程名称和例程发布日期, 接上串口线后,打开PC机的超级终端软件可以观察结果
- * 形 参:无
- * 返 回 值: 无
- *********************************************************************************************************
- */
- static void PrintfLogo(void)
- {
- /* 友情提示:
- 使用STVD开发时,printf/sprintf 入口参数 %d 必须是 int 类型(16位),否则打印结果不正确。
- IAR无此问题。
- */
- printf("*************************************************************\n\r");
- printf("* 例程名称 : %s\r\n", EXAMPLE_NAME); /* 打印例程名称 */
- printf("* 例程版本 : %s\r\n", DEMO_VER); /* 打印例程版本 */
- printf("* 发布日期 : %s\r\n", EXAMPLE_DATE); /* 打印例程日期 */
- printf("* QQ : 1295744630 \r\n");
- printf("* Email : armfly@qq.com \r\n");
- printf("* Copyright www*armfly*com 安富莱电子\r\n");
- printf("*************************************************************\n\r");
- /*
- *********************************************************************************************************
- * 函 数 名: PrintfHardInfo
- * 功能说明: 打印硬件接线信息
- * 形 参:无
- * 返 回 值: 无
- *********************************************************************************************************
- */
- static void PrintfHardInfo(void)
- {
- printf("接线方法: \r\n");
- printf("AD7705模块 51开发板(STC89C52, 11.0592M晶振)\r\n");
- printf(" VCC <------ 5.0V 5V供电\r\n");
- printf(" GND ------- GND 地\r\n");
- printf(" CS <------ P1.0 SPI片选\r\n");
- printf(" RST <------ P1.1 SPI复位\r\n");
- printf(" DIN <------ P1.2 SPI MOSI\r\n");
- printf(" SCK <------ P1.3 SPI时钟\r\n");
- printf(" DOUT -------> P1.4 SPI MISO\r\n");
- printf(" DRDY <------> P1.5 满信号,数据准备好\r\n");
- }
-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