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51单片机如何输入AD值?

楼主(2018-06-07):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A/D采集D/A输出模拟电压,然后在数码管显示
这个我已经会了
还有一个要求就是 要通过键盘数字控制数码管的显示
这怎么做呢
也就是说AD模数转换
AD模数有四种方式
电位器控制  光敏电阻 热敏电阻 以及外部输入这四种
电位器控制就是旋转硬件的那个电位器来使数码管数值不断变化
但现在我是要通过输入键盘数字来实现变化,请问我改如何做呢?
怎么让键盘和这个电压联系上呢?

网友A:
显示键盘转入的数值,较容易。。。。如果是要使电压变化,就麻烦一些了,要做DA转换等

网友B:
A/D输入的是模拟信号,键盘输入的是数字信号,用不着A/D。只需译码。你自称“已经会了”!我看你连基本概念都很模糊。

网友C:
键盘输入的,直接处理不用转换。论坛里、网上到处都可以找都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A/D是指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也称作“模数转换”,现在有些单片机如大部分的STC的,可以不用外扩硬件就可以进行数模(A/D)转换,但是必须要有相应的程序支持才能实现。

这方面的知识看来你需要从头学起。

网友D:
可以从硬件入手,比如控制某个IO的开关,然后通过该IO口控制AD口的电压变化,缺点就是AD口的电压难以线性变化,可以通过多路按键以及IO口处理

网友E:
你确定用D/A的输出给数码管或者单片机?那可是模拟量唉。键盘你要是做过矩阵键盘的就没什么好疑问的了

网友F:
键盘输入数字后应该需要一个执行机构来使你的四种器件作出状态更改吧,然后再使用AD将其采样回来换算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