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求助,如何通过键盘实现控制D/A输出模拟电压?

楼主:
键盘和DA如何联系起来?

网友A(2018-06-07):
1. 通过键盘实现数字控制D/A输出模拟电压
2. A/D采集D/A输出模拟电压,并在数码管上以mV为单位进行显示;

我的芯片是LM358,好像是PWM输出,并不是电压输出,那这道题还可以做吗,如果可以,我想知道如何做,就第一要求,怎么把键盘和D/A连接起来?输出的是电压

网友B:
LM358是通用运算放大器,可以将DA输出信号整形电压输出。
键盘控制有两种方法:
1. 有显示器,输入固定值之后按回车键,将数值送到DA寄存器实现输出;
2. 利用+ -键将输出数据直接发送到DA寄存器输出DA值;
两者都有AD检测到数值直接显示在屏幕上。
如果你的基准电压适合,可以输出需要的,如果不满足,则可以通过LM358进行电压放大或衰减达到需要的输出电压。

网友C:
很简单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M358是通用运算放大器,可以将DA输出信号整形电压输出。
键盘控制有两种方法:
1. 有显示器,输入固定值 ...

要求:
1. 通过键盘实现数字控制D/A输出模拟电压
2. A/D采集D/A输出模拟电压,并在数码管上以mV为单位进行显示;

单片机硬件关于DA的是LM358芯片
看手册是 LM358是PWM输出
那我的问题是,怎么实现要求1?
怎么让键盘和LM358建立联系,LM358是PWM输出,也不是电压输出,PWM输出怎么实现电压输出?
求解,有没有相关历程?

网友A:
要求:
1. 通过键盘实现数字控制D/A输出模拟电压
2. A/D采集D/A输出模拟电压,并在数码管上以mV为单位进行显示;

单片机硬件关于DA的是LM358芯片
看手册是 LM358是PWM输出
那我的问题是,怎么实现要求1?
怎么让键盘和LM358建立联系,LM358是PWM输出,也不是电压输出,PWM输出怎么实现电压输出?
求解,有没有相关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