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用D/A信号输出0到5V电压 求帮助

楼主(2018-06-07):
想要用51单片机将pwm输出模拟量,从而通过控制pwm占空比来输出不同电压,控制电压转速

网友A(2018-10-16):
楼主解决了吗,怎么做的

网友B:
你使用的是什么型号单片机?是否有PWM功能,如果有,那就直接使用,如果没有那就只能利用定时器模拟,效果会差一些,但是通用性好

网友C:
主要还是用PWM来实现呢

网友D:
PWM本身就是占空比调整,你直接在输出的端口接电容滤波就可以得到不同占空比下的电压,25%的时候滤波后是2.5v,如果外接大功率的设备就要用到PWM 放大模块,之后再滤波,就可以得到不同占空比下的不同电压,去控制设备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怎么做的

就看你对于电压精度的要求了,要求不高的,0.1V到0.2V误差的,可以用PWM,但你要知道5V的电源是不能输出5V的电压的,因为输出级一般至少是要有0.05V的压降的
如果你要求精度高,那就用9V左右的电源,DA转换用MCP4725,运放反馈稳压,在5V以下的精度可以达到5mV以内的误差,这个精度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