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心电监护仪 用哪个芯片做,比较容易实现 求帮助

楼主(2018-06-07):
做基于单片机的心电监护仪,用哪个芯片做,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A:
选择单片机做心电监护仪,那种芯片多可以,主要还是根据你的需求有关:
      举个例子如果你是手持设备要考虑低功耗。
                   如果你单片机采样要考虑CPU内置ADC精度
                   如果你有自己的算法,对采样速度有要求,那么就要考虑cpu主频
                   如果你对你的成本有要求,那么要选择国产的或者低端的单片机
      现在大多数都在用MSP430,ST32系列的芯片,你可以参考一下,根据你的要求去官网挑选一下你想要芯片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