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4光立方的制作教程(573驱动层共阳,束共阴方案,非常详细的解说)

楼主(2018-06-07):
光立方的制作——4*4*4,573驱动层共阳,束共阴方案
①【材料准备】
以下是材料清单:
01、LED灯珠,最好选择长脚5mm,雾状(乳状)蓝色的灯珠,效果更好。记住,长脚的,不要短脚的,3mm的也可以,当然也能自己换喜欢的颜色,仅仅是推荐蓝色
02、74HC573,1个,(建议买多买几个,以备特殊情况。)
03、IC座,这个可以多买点,记得买20P和40p。
04焊接飞线,自己有导线也行,一定要结实耐用,要多准备些。
06、电阻, 100-500欧的,10k的
07、排针,排插用来焊接。
08、洞洞板,用 11cm*8cm的,别买太小的,不好焊接,用单面覆铜的就行。
09、硬纸盒,用来做模具。尽量找光滑的,容易打眼的,塑料板也行。
10、电烙铁,30W或40W的,如果有经济条件最好买防静电的,带焊台,也可以就买十几块一个的普通电烙铁就行。7-30元,价格具体看质量而定。
11、防静电镊子,一个,用来夹灯珠。
12、51单片机系统,可以自己焊接.
13、STC12C5A60S2 或STC89C52芯片一个,STC12C5A60S2运行速度快比STC89C52好,同时也可以用来存储较多的动画。
20、焊锡,有条件的最好用无铅的,没条件的就跟我一样用10块钱一卷的吧。无铅焊锡30-80一卷。
②【灯体焊接】
下面开始制作,对LED的脚进行折弯,LED有两个引脚,长的接正极,短的接负极,本方案采用层共阳、束共阴的办法,就是每层16个灯珠的正极接在一起,每束4个灯珠的负极接在一起。具体如下图;
将正极折向同一方向。
不要慌不要忙,耐心地完成64个LED的折弯工作,
两个眼间距2cm打出4*4的16个眼,一定要规则整齐,否则直接导致焊接效果
不均匀。
打眼的内径应和你买的LED相匹配,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正好能把LED的灯珠按进去即可。
之后对你辛辛苦苦折过弯的LED灯珠进行焊接吧!
焊接的方法这里我就不说了自己摸索掌握焊接技巧。
焊接的时候一定要保证LED引脚的干净,不然很不容易焊接,焊出来也很难看。可以利用松香、焊宝等助焊剂,焊完记得用肥皂或洗涤灵洗手,焊锡是有一定重金属毒性的。
焊接过程:
焊接完成后可用铜线加固;
一层焊接完成后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一层的阳极用导线焊接在一起):
利用LED自身引脚的硬度及焊锡焊点的机械强度,我们可以保证一个层能够较为结实的连接在一起。
焊接完4个层后,再把4个层连接起来,这样,一个完整的LED灯体就出来了。(每束的阴极焊接在一起,一共16束,每层的阳极焊接在一起,一共4层。)
③【驱动板焊接】
驱动板的焊接需要1个74HC573自己安排布局。(4*4*4的简单,你也可以用其他驱动方法)这里我不多说。
这个是74HC573的封装图,让芯片的那个半圆形缺口朝上,从左上角开始逆时针数,分别为1到20号引脚。
其中1号和10号引脚接5V直流电源(以下简称DC)的负极,就是图中的GND(表示接地端,接负极就行);
2到9号引脚接到STC单片机的P2口,对应接到P2的7-0口;
11引脚(最好串联个1K电阻)和20引脚接VCC(电源正极);
12到15引脚分别接到光立方的1到4层;
下面是原理图;
(看电路时注意引脚号,及上面的数字标识)
⑤【加载程序】
以上便是光立方全部的硬件制作过程。
因为光立方的程序是一组动画,所以程序的花样代码需自己写(如果硬件电路和我的一样也可以用我的代码),所以我就不多说了,程序需要有一定的C/汇编和51应用基础。
我就只教大家下载程序。
打开后出现如下界面:
首先,选择芯片型号,就是大家买的STC的芯片;
然后,打开程序文件,就是后缀为“.hex”的文件,。
其次,选择com口,这个可以从设备管理器里找,当你插上USB数据线并连接单片机后,就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它是哪个com口,如下左图:
这个com口可以更改,如上右图,选择高级
根据自己的电脑接口选择相应的com口,就是下面这样,正确选择com口,
然后点击下载;
在下载前不要打开51板的电源,应该是先点击下载,再打开电源;
之后出现如下提示:
这时候打开51板的电源,出现如下提示:
最后是下面的样子,显示已加密,并且成功数增加一位,就表示程序下载成功。
实际作品

至于源码到51hei里面搜索,多的是.

网友A:
能给几个程序吗

网友B:
支持一下,真羡慕你们这些高手

网友C:
好,这个很不错哦

网友D(2018-07-15):
楼主我是新手,我想看着你的做一遍,能不能把源文件发我qq邮箱820306671@qq.com谢谢

网友E:
可以直接用一个STC11F02芯片直接驱动4*4*4

网友F(2019-05-09):
作者,能把你的制作文档发邮箱给我吗?附加原理图你那个看不清

网友F:
能发一份制作文档跟清晰电路图吗?发到1341557086@qq.com,谢谢!

网友G(2019-07-17):
楼主可以发一份资料吗592939880@qq.com

网友H(2019-09-13):
楼主可以发一份资料吗619247581@qq.com

网友I:
光立方啊

网友J(2019-11-11):
请问楼主,着两个原理图怎么联系起来啊,第二个原理图没有51系统啊,可以的话能够发到我的邮箱

985582686@qq.com 吗?感谢楼主!!!

网友K:
可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