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ps2+舵机控制成功版源码

楼主(2018-06-07):
ps2+舵机控制成功版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PWM_OUT.h"
#include "LED.h"
#include "sys.h"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bsp_usart.h"

#define key1 PBin(0)
#define key2 PBin(1)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NOFCHANEL];

  u16 CCR1_Val=60;
        float uu=0 ;
        float bb=0 ;
u16 TT;
int main(void)
{

                USART_Config();
  ADCx_Init();

  TIM3_GPIO_Config();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使能PORTA,PORTC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PE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设置成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PE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设置成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C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PA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PA0设置成输入,默认下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0

        TIM3_PWM_Init();
        Delay(0x0FFFFF);
                Delay(0x0FFFFF);
  while(1)
        {

                        uu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0]*170/4096+60;
                   TT=(int)uu;
                        //bb=(float) ADC_ConvertedValue[1]/4096*3.3;
                                printf("\r\n CH0 value = %d V \r\n",TT);
                        printf("\r\n CH1 value = %f V \r\n",bb);

// uu=(float)ADC_ConvertedValue[0]*(170/4096)+145;
//        CCR1_Val=(u16)uu;

//
//                if(key2==0&&key1==1)
//                {   TT=CCR1_Val;
//        TT+=1;
//
//if(TT>=230)TT=230;
//                     CCR1_Val=TT;}

//
//     if(key1==0&&key2==1)
//{TT-=1;
//if(TT<=60)TT=60;
//  CCR1_Val=TT;
//         }

   TIM_SetCompare1(TIM3,TT);

                Delay(0x003FFF);

  }
}

网友A(2018-08-03):
这是整个程序?

网友B(2021-06-05):
有接线图吗  哥

网友C(2021-07-09):
这个stm32f103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