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两个if语句分别独立运行时都正常,但是合到一起以一个按键加一的...

楼主(2018-06-07):
下面两个if语句分别独立运行时都正常,但是合到一起以一个按键加一的程序就没有了,该怎么办呢?

while(1){

                 if (!k1)
                 {
                         delay(200);
                         if(!k1)
                         {
                                 while(!k1);
                                 num2++;j=num2;
                                 display(0x82+0x40,num2);
                         }
                 }

            GD=1;led=1;
              if (!GD)
                 {     delay(50);
                         if(!GD)
                         {   led=GD;
                                 while(!GD);
                                 num++;
                                 display(0x82,num);
                            i=num/j;
                      display(0x8a,i);}
              }
}

网友A:
变量j是什么东西?合在一起,变量j是共用了!

网友B:
第二段if中,j 是未定义变量,给出赋值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