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LM358数控电源原理图 可以从0v开始输出

楼主(2018-06-08):
LM2596+LM358数控电源电路原理图如下:

解决可以从0v开始输出

网友A:
最低电压可以得到1.25v,这是参考电压

网友B(2018-10-22):
请问一下,有源码不?

网友C(2019-01-30):
纯硬件组装,用什么源码啊。

网友D:
能0V开始吗?

网友E(2019-08-21):
0V肯定是不行的,有个参考电压,是1.25V.

网友F:
可以从0V调压

网友G(2020-03-07):
能过多少A电流?

网友H(2022-07-02):
谁测试过这个方案,说说结果

网友I(2022-08-18):
应该是从1.25V起开始

网友J:
楼主的电路考虑过lm358失调电压的问题了吗,这个电路理论上都不可能达到0v,实际测试过没有?

网友H(2022-09-24):
这个电路谁验证过,可行吗?

网友K(2024-05-30):
单电源运放低电平输出不可能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