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级嵌入式考纲,文件与总结资料整理下载(非常有用)

楼主:
内含多种嵌入式资料。考纲,文件

文件列表:

总结资料:
46.虚拟页式存储:
    1.采用先进先出置换算法(FIFO)会发生BELADY现象:即有用的页面也会被无辜的置换出去
    2.工作集算法:预先装载程序所需页面,防止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缺页中断,使程序发送:“颠簸”现象。
    3.“颠簸”,常常缺页,程序卡顿
47.文件的存取方式依赖于:1.文件的物理结构(索引 链接 顺序)2.存储器的物理特性(磁带 硬盘)
48.全相联映射方式:主存的任意一块可以映象到Cache中的任意一块(两个任意)
直接相联映射方式(直接映射):不需要计算映射地址,人为规定好每个内存块固定一个Cache块的映射。
49.8086CPU在响应INTR中断时,为了得到指向存放中断向量的内存的实际物理地址,将I/O给的中断类型码“乘以4”既可以得到中断向量地址的指针。从地址处读出IP,CS
50.8259A的ICW2的高五位用来设置‘中断类型码’ 的高五位数字,低三位赋值的信息无效,是随着中断来源的不同而动态变化
51.8259A特殊全嵌套方式:能相应“同级”和"高级"的中断来源
52.DMA控制器的工作方式:1.单字节传送2.块传送3.收到请求才传送
53.波特率因子=时钟与波特率的比值。代表使用多少个脉冲发送“1位”数据。比如 波特率因子 64,则64个脉冲发送 一个数据。为异步串行通信。
同步串行通信:以块为单位传送,每个数据块间隔一定,要不停发送同步字符,波特率因子为1

55.LOOP指令:先减一,再判断!
56.多道程序设计系统中能并行工作的是:CPU与外设
57.安全状态不是LINUX系统的程序状态!
58.动态地址映射方式:地址转换工作是在每条指令执行的时刻完成
59.可变分区存储管理方案中:最佳(优)适应算法:挑选最小的空间去分配。这时空闲分区表里,分区越小的越靠前,整体是从小到大递增的顺序排列的

60.虚拟页式存储管理方案之LRU(Least recently used)“最少的最近使用算法”。长时间未使用的页面将会被替换掉!用一个计时变量来统计时间长度。。。
61.虚拟页式存储管理方案之OPT(最理想的页面置换算法),置换那些一看就知道不会再使用的页面
61.1虚拟页式存储管理方案之(FIFO)先进先出页面置换算法,置换那些很早之前就已经驻留在内存中的,换句话说就是停留在内存中时间比较长的页面会被置换出来!
61.2虚拟页式存储管理方案之LFU(Least Frequently used)最近最不常用页面置换算法,置换那些被使用的次数比较少的页面留在内存中的,换句话说就是停留在内存中时间比较长的页面会被置换出来!

62.在操作系统的I/O管理中,缓冲池管理中着重考虑的是 进程访问缓冲区的同步
63.温切斯特磁盘主要特点是:采用密封组合方式,将磁头、盘片、驱动部件以及读/写电路等组装成一个不能随意拆卸的"整体"
64.53.CPU向I/O接口传送的控制信息是通过"数据总线"传送
65.串行通信格式:开始位1,数据5~8,校验位1,停止位1~2
66.端口C只能设置成方式0(普通IO)。
总结:
端口A,B,C可设置成方式0、
端口A,B可设置成方式1(A口占用C的3.4.5;B口占用C的0.1.2)、
端口A可设置成方式2(A占用C的3.4.5.6.7,剩下C口的低3位可以用).(A最屌 B次之 C最垃圾)

68.在指令流水线中:
如果采用一次重叠控制方式,所需执行时间为:T=3×t+(n-1)×2t
如果采用二次重叠控制方式,所需执行时间为:T=3×t+(n-1)×t
重叠次数越多所需执行次数越少(是少一次重叠的1/2),每步分得越细,所需执行时间越小。
69。一个运行着的进程打开了一个新的文件,则指向该文件数据结构的关键指针存放在 “进程控制块”,进程控制块包含了进程申请的所有资源清单。
70.页式分配:管理简单,资源利用率高,可以实现虚拟存储
可变分区:设计简单,碎片较多,无法实现虚拟存储
71.使用快表后的有效访问时间的计算注意:需要访问2次内存才能真正的取到数据,一次是访问内存中的页表,查找到数据页号后再次是访问内存取出数据
72.UNIX操作系统中,对文件系统中空闲区的管理通常采用A
A.成组链接法!!!
B.链表法
C.位示图法
D.空闲区表法
注解:成组链接法能快速的找到大量空闲分区,有些UNIX版本有使用到。
系统对空闲分区的管理的方法:1.位示图法2.空闲块列表法3.成组链接法(UNIX)
73.将com1映射到实际物理设备的工作是在I/O管理的 “设备独立层”完成的
74.8086CPU工作在最大工作模式下,产生ALE、DEN、INTA等控制信号的芯片是8288总线控制器
75.超标量结构:一种微处理器设计,能够在一个指令周期里面执行多个指令(有多个执行部件和流水线工作模式)

77.8086微机系统中,NMI中断的中断向量位置是000008H处,中断类型码是2
除数为0也是一种中断,类型码是0
78.可编程通信接口芯片8251A 可作同步也可作异步

80.IEEE 1284 打印机双向并行接口标准
81.生产者往缓冲区放产品的时候要先执行P(empty空闲槽=1)操作,确保缓冲区内部有足够的空间能容纳产品。消费者从缓冲区取出产品的时候要先执行P(full产品=0)操作,确保缓冲区内有可以取出的产品,此处不是为了缓冲区互斥使用,而是实现一个基本的同步关系
83.当外设IO的速度跟不上CPU的速度时,CPU会在总线周期内插入几个等待状态(Tw),等待慢速的存储器或者外设向CPU发出 “ready”信号
84.存储器与IO的编址:1.统一编址,IO/M有不同的地址,可以像访问内存那样访问IO。无特定的IO访问指令2.独立编址,IO/M有相同的地址,使用不同的物理空间
,需要用专用的IO指令来访问
85.进入中断时 保存现场:FR(标志寄存器) CS(代码段寄存器) IP(指令指针)分别入栈。将中断向量表里的中断函数信息(IP ,CS)依次放入相应的寄存器中后再
87.采用“首次适应算法”的可变分区内存管理方案中。优先分配第一个足够大的内存可变分区给程序
88.若用户编程需要打印输出,他可使用下列操作系统提供的Write()系统调用
89.每个进程在得到处理机运行前,必须首先进行 "部分调入内存"的工作
90.可变分区内存管理:1、最先适应算法(挑最靠前的)2.最优适应算法(专挑小的)。3.最坏适应算法(专挑大的)4.下次适应算法(从上次断点处继续挑)
91.    空间局部性:程序代码的顺序性,将来用到的信息与现在用到的信息距离很近
    时间局部性:近期被访问过的信息,在近期很有可能再次被访问。大量循环存在
92.树形目录优点:1.层次清楚2.解决了文件重名问题3,搜索速度快
树形目录缺点:1.结构复杂,2.访盘速度慢

94.IO操作:OUT 【地址】,AL。 AL->A  IN AL,[地址],读入
95.串行“同步”传送时,位于每一帧数据前面的信息是"同步字符"
96.假设8255A的基地址是80H,则C端口置位复位控制字的地址是 基地址+6,86h
   8255A的置位/复位控制字可以对端口C进行置位和复位
   8255A的A口工作在方式1输入时,其中断允许控制位INTE的开/关是通过 “PC4"的置位寄存器控制
   8255A方式1工作状态:端口A占用PC口3,4,5. 端口B占用PC口0,1,2
   8255A方式2工作状态:端口A剩下PC口0,1,2没用(留给B的)
   要想使用中断INTR,需要打开中断允许标志。
   PA口方式1的中断允许标志----PC4,(中间)
   PB口方式1的中断允许标志----PC2,  (最后)
   对这些位置1后即可开启中断。使用PC口置位控制字。

96.1如果芯片8251A工作在"同步方式",则8251A模式字中的B2B1位设置正确的是 00
97.Pentium保护模式下的分页管理机制中的物理地址是由:
•••10位‘页目录’索引和10位‘页表’索引与12位‘页内偏移量’组成•••
98.在Pentium机中,用来在系统中的各部件之间进行高速数据传输操作的系统总线是PCI
Pentium微处理器的5个控制寄存器中,用于分页和分段管理的寄存器是CR2 CR3
Pentium微处理器的5个控制寄存器中,未使用的寄存器是CR1
Pentium微处理器的5个控制寄存器中,负责控制处理器工作模式的寄存器CR0。
Pentium采用64位数据总线,32位地址线。
Pentium处理器:
实地址模式:上电复位后的模式,中断向量区地址范围为00000H—003FFH
保护模式:可以上操作系统,能执行多任务,并且具有存储保护。(类似系统模式和用户模式)有各种安全管理机制
76.Pentium微处理器在保护模式下,段寄存器内存放的是:“ 段选择符 ”
99.8253定时器。
模式0,一次计数(数据驱动)-每次启动附加一个加载脉冲
模式1,一次计数(GATE驱动)-每次启动附加一个启动脉冲
模式2,分频器(自动装载自动计数,一个周期的末尾产生一次中断脉冲,周期N)-
模式3,方波(自动装载自动计数,一个周期内高低电平平分,周期N)-
该芯片控制字端口地址是:“地址最大”的那个端口
该芯片的工作方式设置最后4位 XXX+1/0 :1-BCD 0-BIN XXX选择工作方式

100.若浮点数用补码表示,则判断运算结果是否为规格化数的方法是:数符与尾数小数点后第一位数字相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