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位检测程序 大佬帮我看看有毛病吗

楼主(2018-06-08):
大佬帮我看看有毛病吗

水位检测程序比较简单,有图3.9 水位检测模块电气原理图所示,仅需读取P3口,在屏蔽低四位就可判断水位信息。水位检测模块的原理是:读取水位检测接口,然后进行查表,再根据预设的关键水位信息操作继电器驱动电路。部分程序如下:
char depthprocess()
{

              unsigned char depth;
              unsigned char depthvalue;
              P3=0xff;
              depth=P3;
              depth&=0xf0;
              P3=0xff;
              switch(depth)
              {
                            case 0xf0:
                            {
                                          water=1;
                                          depthvalue=100;
                                          break;
                            }
                            case 0x70:
                            {

                                          depthvalue=70;
                                          break;
                            }
                            case 0x30:
                            {

                                          depthvalue=40;
                                          break;
                            }
                            case 0x00:
                            {
                                          water=0;
                                          depthvalue=10;
                                          break;
                            }
                            default:
                            break;

网友A:
那个water之类的没有定义,电脑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