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跟串口协议总线的区分问题

楼主(2018-06-08):
我现在看中断时很困惑,rs232是串口通信用的,这种中断应该属于串口中断吗? 为什么还有SPI(串口协议总线的一种)中断, 那俩个有时候我区别,不都是用来上下位机通信用的??求解答

网友A:
串口是串口,SPI是SPI。
所谓串口通常是指UART,使用RS232、RS485或者RS422协议发收信息,也就是你提到的上下位机通信用的。我这儿常用,且用到RS485比较多,用单片机或PLC发送预设的16进制字符串指令给执行端,也就是能解读这些命令字符串的设备来执行相应动作。

SPI则是另一种协议,我这很少用到,查资料说是比UART多一根线,用于高速通信,例如连接存储器和显示屏之类。

总之这两者是同类型用于不同场合的通信方式,好比火车和地铁看起来差不多,都是交通工具,但是他们应用场合不同,他们的车站(中断)也是不同的车站,不能混为一谈。

网友A:
1、UART就是两线,一根发送一根接收,可以全双工通信,线数也比较少。数据是异步传输的,对双方的时序要求比较严格,通信速度也不是很快。在多机通信上面用的最多。

2、SPI接口和上面UART相比,多了一条同步时钟线,上面UART的缺点也就是它的优点了,对通信双方的时序要求不严格不同设备之间可以很容易结合,而且通信速度非常快。一般用在产品内部元件之间的高速数据通信上面,如大容量存储器等。

3、I2C接口也是两线接口,它是两根线之间通过复杂的逻辑关系传输数据的,通信速度不高,程序写起来也比较复杂。一般单片机系统里主要用来和24C02等小容易存储器连接。

SPI:高速同步串行口。3~4线接口,收发独立、可同步进行
UART:通用异步串行口。按照标准波特率完成双向通讯,速度慢

SPI:一种串行传输方式,三线制,网上可找到其通信协议和用法的
3根线实现数据双向传输

网友B:
rs232只是串口通信的一种!UART,I2C,SPI都是串口通信!rs232只是对连接线的电平做一些定义而已,对CPU,并无需关注。对CPU,也许就是UART,但对要通信的对象,如电脑,就要说明是RS232.

网友C:
串口就是串口啊

网友D:
两种协议内容不一样,信号线数量不一样,信号电平也不一样。UART(TTL电平)+232芯片-->RS232,UART+485芯片-->RS485,uart+422芯片-->RS422。SPI为TTL,不需要电平转换

网友E:
串口通常是指UART,使用RS232、RS485或者RS422协议发收信息,也就是你提到的上下位机通信用的。我这儿常用,且用到RS485比较多,用单片机或PLC发送预设的16进制字符串指令给执行端,也就是能解读这些命令字符串的设备来执行相应动作。

SPI则是另一种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