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烧写工具问题!

楼主:
我手上有12c5a和89c52的mcu   用烧写软件写的时候只能烧其中一个mcu,另外一个需要换一个烧写工具的版本才可以,难道是软件有使用次数吗!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8-06-08):
原因很多的 情况说明不充分。但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软件没有使用次数限制

网友B:
到官网下最新的试。

网友C:
这个原因有很多的,得看具体情况,常见问题是端口设置错误,也有可能是,当时保存的时候格式的错误

网友D:
软件没有使用次数限制的说法,除非是要激活的那种。至于烧程序的时候要换软件,这个只是因为不同的单片机烧程序软件是不同的,你这个软件是STC单片机用的,但是其他牌子单片机用的程序不是这个,,,,这个可以烧部分AT89,但是我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