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如何转换成原理图?哪个方法简单 求帮助

楼主(2018-06-08):
请问PCB如何转换成原理图? 哪种方法简单

网友A:
看懂PCB,手工再画出原理图

网友B:
PMPCB
QuickPCB
上面两个软件都可以,这种叫做 抄板技术,不要问我,我也不懂,

网友C:
根据PCB画出原理图

网友D:
软件没有这逆向工序,只能人工处理

网友E:
上面说的都对   看懂了就好  然后自己慢慢搭

网友F(2020-10-15):
並不可能萬物皆可抄吧!

网友G:
先生成网络表,画出元器件图,再比较或导入网表

网友H:
PCB可以抄,原理只能自己认真分析

网友I:
一个简单的印刷电路板可以来绘制原理图,如果PCB很复杂,则很难绘制其原理图。

网友J:
上面说的都对   看懂了就好  然后自己慢慢搭,

网友K:
先在工程下创建一个pcb文档,,然后在原理图里点击design->update
pcb
document,,会出现一个对话框,,然后一次点击左下角的第一个按钮和第二个按钮,即可

网友L:
先看懂,在人工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