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鼠标源码 Labview USB-RAW-Bulk上位机发送数据STM32下位机接受

楼主:
为了获得一点黑币,好下载,也是不择手段了!

IDE-Version:
*********************************************
μVision V4

下载方式
*********************************************
·SWD  JTAG

程序功能
*********************************************
·STM32 USB鼠标实验

硬件连接
*********************************************
·将USB插到开发板上

实验现象
*********************************************
·可以使用KEY来控制电脑的鼠标的方向

/*********************************************************************************************************
*
* File                : main.c
* Hardware Environment:
* Build Environment   : RealView MDK-ARM  Version: 4.32
* Version             : V1.0
* By                  : mao
*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b_lib.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usb_pwr.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Data.h"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u8         MsgCmd;

void  Delay (uint32_t nCount);

void USB_SendString(u8 *str)           //
{
     u8 ii=0;
     while(*str)
     {
         Transi_Buffer[ii++]=*(str++);
         if (ii ==22) break;
     }
     UserToPMABufferCopy(Transi_Buffer, ENDP2_TXADDR, 22);
     _SetEPTxStatus(ENDP2, EP_TX_VALID);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int main(void)
{

  Set_System();

  USB_Interrupts_Config();

  Set_USBClock();

  USB_Init();

    /* USART1 config 115200 8-N-1 */
  USART1_Config();
  NVIC_USART1_Configuration();
  MsgCmd=0;

  while (1)
  {
        if(MsgCmd)                                          //当上位机发送数据以后,对MsgCmd置1
        {
            Delay(50000);                          //没有这个延时,会少部分数据?为什么?
//                while(EP_RX_NAK!=GetEPRxStatus(ENDP1));
                printf("\r\n进入主函数");
                GET_CMD();
        }

  }
}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    : Delay Time
* Input          : - nCount: Delay Tim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Delay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 GPIO Pi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
// *  LED1 -> PB15 , LED2 -> PB14 , LED3 -> PB13 , LED4 -> PB12
//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END FILE
*********************************************************************************************************/

usb下位机1(上位机发,

网友A(2018-06-09):
很好的参考资料, 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