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8F003无线充电方案单片机源码+电路图+BOM报表 代码不完整 求补全

楼主(2018-06-08):
分享一个HC8F003 无线充电方案
包括源代码
硬件原理图
BOM表

版本说明:
1、Holychip_WirelessCharger_Library functionV1.0.0.0  初版
2、Holychip_WirelessCharger_Library functionV1.0.0.1  修改基本参数
电路原理图如下:

/**
*        @Examle Version                V1.0.0.1
*        @Demo         Version                V1.0.0.0
*        @Date                                2018.03.01
*        ************************************************************************************
*                                                                         客户服务
*        感谢您使用我们的单片机,若发现错误或对函数的使用存在疑问。
**/
#define        ALLOCATE_EXTERN
#include "Include.h"

#define  Code1_Pin  P1_1
#define  Code2_Pin  P2_4
/***************************************************************************************
  * @函数名        int main()
  * @说明          主函数
  *        @参数        无
  * @返回值 无
  * @注
***************************************************************************************/
int main()
{
        SystemInit();                                                //系统初始化
        DispalyDateInit();                                        //显示 数据初始化
        QI_Init();
        EA = 1;                                                                //打开总中断
        while(1)
        {
                Systerm();
        }
return 0;
}

/***************************************************************************************
  * @说明          T0中断服务函数
  *        @参数        无
  * @返回值 无
  * @注                62.5us 中断处理一次
***************************************************************************************/
void TIMER0_Rpt(void) interrupt TIMER0_VECTOR
{
        signal2 = Code1_Pin;                                                        //Sdata 4         62.5us 采集Code值  解码
        signal1 = Code2_Pin;                                                        //Sdata 6         62.5us 采集Code值  解码
        Interrupt();
}

#include "Include.h"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code_FREQ_INIT = FREQ_INIT_df;
extern unsigned int code                code_LOAD_LEVEL_TIME = LOAD_LEVEL_TIME_df;
extern unsigned int code                code_Fod_sensitivity = Fod_sensitivity_df;

unsigned int gui_Cycle = 0;                //周期时间
unsigned int gui_DutyRatio = 0;        //占空比时间
unsigned char guc_DeadTime = 3; //死区时间设置

/***************************************************************************************
  * @说明          系统初始化
  * @参数          无
  * @返回值 无
  * @注         无
***************************************************************************************/
void SystemInit(void)
{
        WDTCCR = 0x00;                                                //关闭看门狗
        while((CLKCON&0x20)!=0x20);                        //等待内部高频RC起振
        CLKSWR = 0x51;                                                //选择内部高频时钟为主时钟,内部高频RC2分频,Fosc=16MHz
        while((CLKSWR&0xC0)!=0x40);                        //等待内部高频切换完成
        CLKDIV = 0x01;                                                //Fosc1分频得到Fcpu,Fcpu=16MHz

        P0M0 = 0x83;                                                //P01 Test        P00 None
        P0M1 = 0x38;                                                //P03 Rst        P02 Test
        P0M2 = 0x33;                                                //P05 I                P04 Temp
        P0M3 = 0x33;                                                //P07 Coil        P06 2.5V
        P1M0 = 0x08;                                                //P11 Code1        P10 Blue
        P2M0 = 0x38;                                                //P21 SWIM        P20 BEEP
        P2M1 = 0x88;                                                //P23 PWML1        P22 PWMH2
        P2M2 = 0x80;                                                //P25 PWML2        P24 Code2
        P2M3 = 0x88;                                                //P27 RED        P26 PWMH1

        PWM1_MAP  = 0x26;                                        //PWM1映射P26口
        PWM11_MAP = 0x25;                                        //PWM11映射P23口
        PWM2_MAP  = 0x23;                                        //PWM2映射P22口
        PWM21_MAP = 0x22;                                        //PWM21映射P25口
    PWM1C = 0x00;                                                //PWM1和PWM11均为高有效,时钟1分频
    PWM2C = 0x00;                                                //PWM2和PWM21均为高有效,时钟1分频
        PWM1EN = 0x01;                                                 //打开PWM1但是PWM1和PWM11不输出

        PWM2EN = 0x01;                                                //打开PWM2但是PWM2和PWM21不输出
        Delay_Ms(1);                                                //延时一段时间滤掉前期不稳定波形,延时时间根据实际设定,延时时间大于2个PWM周期即可
        PWM1EN |= 0x06;
        PWM2EN |= 0x06;                                                //使能PWM输出

        TCON1 = 0x00;                                                //Tx0定时器时钟为Fosc
        TMOD = 0x00;                                                //16位重装载定时器/计数器
        TH0 = 0xFF;
        TL0 = 0xAD;                                                        //T0定时时间62us
        IE |= 0x02;                                                        //打开T0中断
        TCON |= 0x10;                                                //使能T0

         ADCC0 = 0x80;                                                //打开ADC转换电源
        ADCC2 = 0xCD;                                                //转换结果10位数据,数据右对齐,ADC时钟16分频
}

代码不完整:

网友A:
这个一定要UP一下,很好的资料

网友A:
一个一定要顶一下,资料非常好

网友B(2018-07-23):
能讲一下程序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C:
资料非常好

网友D(2018-09-04):
看看资料 学习一下

网友E:
感谢分享,支持好资源

网友F(2019-01-09):
资料非常好,谢谢,学习一下

网友G(2019-02-21):
楼主大哥,能不能把解调的那部份代码发我学习一下啊,谢谢楼主。我邮箱137578056@qq.com

网友H(2019-04-24):
我也来学一下

网友I(2020-11-09):
核心好像没给出来,不过也谢谢分享

网友J(2021-09-03):
普通单片机控制 差不多

网友K(2021-10-11):
我下载了,代码不全,能发完整的吗

网友L(2024-10-16):
代码不全,有没完整的?

网友M(2026-01-15):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