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wm简单程序

楼主(2018-06-08):
#include<stm32f10x.h>

void T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1ms延时函数(72MHz)
void delay_nms(u16 time)
{
        u16 i=0;
        while(time--)
        {
                i=12000;
                while(i--);
        }
}

int main(void)
{
        u16 TIMpulse=0;
        u8 dir=1;
        //TIM3_PWM_Init(899,0);//不分频,PWM频率=72000/900=80khz
        TIM3_PWM_Init(999,61999);//1HZ,
        delay_nms(100);//观察初始化的pwm
//        TIM_SetCompare2(TIM3,200);//占空比200/999+1=20%
        while(1)
        {
                if(dir)TIMpulse++;
                else TIMpulse--;
                if(TIMpulse>999)dir=0;
                if(TIMpulse==0)dir=1;
                TIM_SetCompare2(TIM3,TIMpulse);//程序中修改占空比TIMpulse/arr
                ;
        }
}

//arr:自动装载值   psc:预分频数
//TIM3 PWM部分初始化
void T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开启重映射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ENABLE);//重映射TIM3_CH2到PB5输出

        //GPIO设置为复用输出,输出TIM3的CH2的PWM脉冲波形GPIOB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arr;                                        //设置自动重装载周期值(决定PWM的频率)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0;                                //设置时钟分割:TDTS=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TIM3 Channel2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2;                                //选择PWM模式2,计数值大于比较值有效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 高为有效值
        //配置占空比  500/arr重载计数器=500/999+1,,和函数TIM_SetCompare2(TIM3,TIMpulse);功能一样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500;
        TIM_OC2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初始化外设TIM3 OC2通道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预装载器即TIM3_CCR2的预装载值在更新事件到来时才能被传送至当前寄存器中

        TIM_Cmd(TIM3,ENABLE);                                                                                //使能TIM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