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608模块能连接成功,但是收集不到指纹

楼主(2018-06-08):
AS608按照教程里说的用上位机测试模块能连接成功,但是收集不到指纹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2019-01-26):
兄弟,你弄出来了吗???

网友B(2019-03-10):
我的也是类似的问题,不懂怎么解决

网友C(2021-04-11):
as608供电3.3v,我用的ch340 USB转TTL
开始时也不行,后来用跳线帽将vcc和5v短接,就可以读指纹了。
估计是供电不足

网友D(2021-12-30):
引用 网友C:
as608供电3.3v,我用的ch340 USB转TTL
开始时也不行,后来用跳线帽将vcc和5v短接,就可以读指纹了。
估计 ...

兄弟,这个你还记得吗?我录不了指纹,也是接的5v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