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单片机输出的数据自动生成到excel表格

楼主(2018-06-08):
客户要求单片机输出的数据自动生成到excel表格

网友A:
跑文件系统啊!!!!!!!!!!!!!

网友B:
发个系统自动生成的EXCEL表格给你看看

网友B:
再发个操作界面给你参考:

网友B:
发个系统原理图:

网友C:
如果单片机将数据输出到PC的话,由PC生成EXCEL表格,很简单。
如果由单片机生成EXCEL表格,则需要跑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系统原理图:

太感谢你了 不过我看不到图 显示的是路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发个系统原理图:

回帖的时候要点编辑框右侧的“高级模式”才有上传图片的按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回帖的时候要点编辑框右侧的“高级模式”才有上传图片的按钮呢

谢谢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