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7789V驱动问题 只能背光点亮,屏上没有显示,我采用的是4LINE SPI

楼主(2018-06-08):
大家好!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用STM32F205驱动1.54寸触摸显示屏,现在只能背光点亮,屏上没有显示,我采用的是4LINE SPI,有大神能帮忙传一些相关的代码吗?谢谢了!

网友A(2018-08-20):
请问老哥调好了吗?  我现在也在调这款屏

网友B(2021-10-10):
#include "st7789.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int POINT_COLOR = 0X0000;
unsigned int BACK_COLOR = 0XFFFF;

void LCD_WR_DATA(unsigned int val)
{
        LCD_RS=1;  //RS=1;
        LCD_CS=0;        //CS=0;
        P2=val;
        LCD_WR=0;        //WR=0;
        LCD_WR=1;        //WR=1;
        LCD_CS=1;        //CS=1;
}

void LCD_WR_REG(unsigned int reg)
{
  LCD_RS=0;        //RS=0;
        LCD_CS=0;        //CS=0;
        P2=reg;
        LCD_WR=0;        //WR=0;
        LCD_WR=1;        //WR=1;
        LCD_CS=1;        //CS=1;
}

void LCD_Init()
{
        delay_ms(120);

        LCD_WR_REG(0x11);   // Sleep Out
        delay_ms(120);

        LCD_WR_REG(0x36);
        LCD_WR_DATA(0x60);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0x05);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0x0C);
        LCD_WR_DATA(0x0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3);
        LCD_WR_DATA(0x33);

        LCD_WR_REG(0xB7);
        LCD_WR_DATA(0x35);

        LCD_WR_REG(0xBB);
        LCD_WR_DATA(0x29); //32 Vcom=1.35V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0x01);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0x19); //GVDD=4.8V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0x20); //VDV, 0x20:0v

        LCD_WR_REG(0xC5);
        LCD_WR_DATA(0x1A);//VCOM Offset Set

        LCD_WR_REG(0xC6);
        LCD_WR_DATA(0x1F); //0x0F:60Hz

        LCD_WR_REG(0xD0);
        LCD_WR_DATA(0xA4);
        LCD_WR_DATA(0xA1);

        LCD_WR_REG( 0xE0);
        LCD_WR_DATA( 0xD0);
        LCD_WR_DATA( 0x08);
        LCD_WR_DATA( 0x0E);
        LCD_WR_DATA( 0x09);
        LCD_WR_DATA( 0x09);
        LCD_WR_DATA( 0x05);
        LCD_WR_DATA( 0x31);
        LCD_WR_DATA( 0x33);
        LCD_WR_DATA( 0x48);
        LCD_WR_DATA( 0x17);
        LCD_WR_DATA( 0x14);
        LCD_WR_DATA( 0x15);
        LCD_WR_DATA( 0x31);
        LCD_WR_DATA( 0x34);

        LCD_WR_REG( 0xE1);
        LCD_WR_DATA( 0xD0);
        LCD_WR_DATA( 0x08);
        LCD_WR_DATA( 0x0E);
        LCD_WR_DATA( 0x09);
        LCD_WR_DATA( 0x09);
        LCD_WR_DATA( 0x15);
        LCD_WR_DATA( 0x31);
        LCD_WR_DATA( 0x33);
        LCD_WR_DATA( 0x48);
        LCD_WR_DATA( 0x17);
        LCD_WR_DATA( 0x14);
        LCD_WR_DATA( 0x15);
        LCD_WR_DATA( 0x31);
        LCD_WR_DATA( 0x34);

        LCD_WR_REG(0x21);

        LCD_WR_REG(0x29);
}

void LCD_SetArea(unsigned int stx,unsigned int sty,unsigned int endx,unsigned int endy)
{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stx>>8);
        LCD_WR_DATA(stx&0xff);
        LCD_WR_DATA(endx>>8);
        LCD_WR_DATA(endx&0xff);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sty>>8);
        LCD_WR_DATA(sty&0xff);
        LCD_WR_DATA(endy>>8);
        LCD_WR_DATA(endy&0xff);
}

/* »-μãoˉêy 2ÎêyêÇÑÕé« */
void LcdWirteColorData(unsigned int color)
{
        LCD_RS=1;  //RS=1;
        LCD_CS=0;        //CS=0;
         P2=color>>8;
        LCD_WR=0;        //WR=0;
        LCD_WR=1;        //WR=1;
        P2=color;
        LCD_WR=0;        //WR=0;
        LCD_WR=1;        //WR=1;
        LCD_CS=1;        //CS=1;
}

void LCD_Clear(unsigned int color)
{
        unsigned int i,j;

        LCD_SetArea(0,0,319,239);
  LCD_WR_REG(0x2C);
        for(i=0;i<240;i++)
        {
                for(j=0;j<320;j++)
                {
                        LcdWirteColorData(color);
                }
        }
}

void LCD_Show16(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char* zifu)
{
        unsigned int i,j;
        unsigned char temp;

        LCD_SetArea(x,y,x+15,y+15);
  LCD_WR_REG(0x2C);

        for(i=0;i<32;i++)
        {
                temp = *(zifu + i);
                for(j=0;j<8;j++)
                {
                        if(temp&0x80)
                                LcdWirteColorData(POINT_COLOR);
                        else
                                LcdWirteColorData(BACK_COLOR);
                        temp=temp<<1;
                }
        }
}

void LCD_Show24(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char* zifu)
{
        unsigned int i,j;
        unsigned char temp;

        LCD_SetArea(x,y,x+23,y+23);
  LCD_WR_REG(0x2C);

        for(i=0;i<72;i++)
        {
                temp = *(zifu + i);
                for(j=0;j<8;j++)
                {
                        if(temp&0x80)
                                LcdWirteColorData(POINT_COLOR);
                        else
                                LcdWirteColorData(BACK_COLOR);
                        temp=temp<<1;
                }
        }
}

void LCD_Show32(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char* zifu)
{
        unsigned int i,j;
        unsigned char temp;

        LCD_SetArea(x,y,x+31,y+31);
  LCD_WR_REG(0x2C);

        for(i=0;i<128;i++)
        {
                temp = *(zifu + i);
                for(j=0;j<8;j++)
                {
                        if(temp&0x80)
                                LcdWirteColorData(POINT_COLOR);
                        else
                                LcdWirteColorData(BACK_COLOR);
                        temp=temp<<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