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红外+超声波的源码

楼主(2018-06-08):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chao.h"
#include "remote.h"
#include "timer.h"

#define L2 PBin(14)
#define R2 PBin(15)
uint16_t spd=300;
u8 last;
u8 last1;
u8 last2;
u8 last3;
u16 pp=400;
void dingyi()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红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hizhong_Ini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dingyi();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889;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0;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trlPWMOutputs(TIM3,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CtrlPWMOutputs(TIM4,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4,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1
        TIM_Cmd(TIM4, ENABLE);
}
void qianjin(uint16_t spd)
{
        TIM_SetCompare1(TIM3,899);      //INT1
        TIM_SetCompare2(TIM3,spd);      //ibt2

        TIM_SetCompare3(TIM4,spd);
        TIM_SetCompare4(TIM4,899);

}
void zuozhuan(uint16_t spd)
{
        TIM_SetCompare1(TIM3,spd);
        TIM_SetCompare2(TIM3,899);

        TIM_SetCompare3(TIM4,spd);
        TIM_SetCompare4(TIM4,899);
}
void youzhuan(uint16_t spd)
{
        TIM_SetCompare1(TIM3,899);
        TIM_SetCompare2(TIM3,spd);

        TIM_SetCompare3(TIM4,899);
        TIM_SetCompare4(TIM4,spd);
}
void shache(uint16_t spd)
{
        TIM_SetCompare1(TIM3,899);
        TIM_SetCompare2(TIM3,899);

        TIM_SetCompare3(TIM4,899);
        TIM_SetCompare4(TIM4,899);
}
void back(uint16_t spd)
{
        TIM_SetCompare1(TIM3,spd);
        TIM_SetCompare2(TIM3,899);

        TIM_SetCompare3(TIM4,899);
        TIM_SetCompare4(TIM4,spd);
}

//红外壁障
void hongzhang(uint16_t spd)
{
        if(L2==1 && R2==1)            //没有障碍
                qianjin(spd);
        else if(L2 ==0 && R2 == 1)    //左边有障碍
        {
                back(spd);
                delay_ms(spd/2);
                youzhuan(spd);
                delay_ms(spd/2);
        }
        else if(L2 ==1 && R2 == 0)    //右边有障碍
        {
                back(spd);
                delay_ms(spd/2);
                zuozhuan(spd);
                delay_ms(spd/2);
        }
        else                          //左右都有障碍
        {
                back(spd);
                delay_ms(spd/2);
                youzhuan(spd);
                delay_ms(spd/2);
        }
}

int main(void)//
{
         u8 key;
         u8 key1;
         u8 key2;
         u8 key3;
        //u8 t=0;
        u8 *str=0;
        u8 x=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shizhong_Init();
         TIM2_Cap_Init(0XFFFF,72-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
         CSB_Init();
         Remote_Init();
        while(1)
        {
                key=Remote_Scan();
                if(!key){key=last;}
                if(key)
                {
                        switch(key)
                        {
                                case 152:str="2";
                                {
                                        hongzhang(spd);
                                        key2=Remote_Scan();
                                        if(!key2){key2=last2;}
                                        if(key2==66)
                                        {

                                            shache(spd);
                                            last2=key2;
                                        }
                                        else
                                              last=key;
                                        break;

                                }
                                case 176:str="3";
                                {
                                        chaosheng();
                                        key3=Remote_Scan();
                                        if(!key3){key3=last3;}
                                        if(key3==66)
                                        {

                                            shache(spd);
                                            last3=key3;
                                        }
                                        else
                                              last=key;
                                        break;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