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1.0输出PWM信号,电机为直流电机,电路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
P1.0输出PWM信号,电机为直流电机,电路工作原理?最主要想知道输出不同占空比,电机随之变化原理。以下是个人理解:NPN基极PWM占空比不同,平均电压不同,电机电压也随之改变·,PNP只起到导通作用?
求助,大神帮帮忙

网友A(2018-06-08):
已经解决了,开两个三极管起到开关作用,控制电机通电时间实现调速

网友B:
电机实际上是一个大电感,它有阻碍输入电流和电压突变的能力,所以脉冲输入信号被平均分配到作用时间上,这样,改变在输入方波的占空比就能改变加在电机两端的电压大小,从而改变了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