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能产生多大的方波?

楼主(2018-06-08):
51单片机能产生多大的方波

网友A(2019-03-05):
引用 网友B:
方波难道只有幅度吗?少见!

当然不是,提的问题有毛病,方波幅度已经限定在电源电压,但宽度不确定,宽度可能是几微妙或者几毫秒当然理论最大也能是多少年,甚至天文单位。比如2019年高电平2020年低电平2021年又高电平如此反复下去,这个脉冲(宽度)最大就是一年,我回答有点偏激,但提问的确实有问题,

网友C(2018-06-09):
你是说占空比还是幅度?

网友D:
可以达到500HZ

网友E:
方波用多大来衡量吗?

网友F:
你要多大的方波? 5V不够?

网友G(2019-02-16):
宽度可以任意宽,窄度取决于MCU的运行速度。幅度基本可以达到电源电压,但电流有限制。输出方波一般可以采用延时法或定时器中断法。

网友H: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问题是这里的“大”怎么理解呢?
1、幅度?
2、频率?
3、占空比?
不过还好,热心的“黑”友给你提供了一万种可能。
为他们点赞!

网友I:
楼主没说清楚啊:你问的是输出方波的幅度值、频率,还是占空比?

网友J:
广大黑友回答了各种可能,幅度,频率,占空比,哈哈

网友A:
最大无穷大最小估计纳秒级。

网友K:
方波主要考虑频率和 幅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要多大的方波? 5V不够?

方波难道只有幅度吗?少见!

网友L:
51单片机能产生0-5V宽无限的波,不知你作何用,需求很另类

网友M:
你说的是频率吧 这个和选用的晶振和系统主频有关系

网友N:
跟你选择的系统的频率有关,频率越高,方波的频率的就越细腻。
方波的幅值大小是根据你单片机的供电有关的,可以外界其他的控制电路进行放大处理

网友O:
请问你是说占空比还是幅度?

网友P:
12Mhz可以产生2MHZ的频率

网友Q:
51单片机产生500KHZ方波

网友R(2022-10-12):
具体能产生多大的方波和你用的晶振有关,理论上来说可以达到(晶振频率/分频数/2)赫兹的方波,但这种方波不能调节占空比(此时占空比50%)

网友S:
周期,频率,还是振幅?

网友T:
根据时间和晶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