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DS3119不管怎么改变高电平时间都只会向左动然后打到挡板,求资料

楼主(2018-06-08):
最近在做一个东西需要用到DS3119这个舵机,东西是tb买的,以前完全没用过舵机
我看tb给的资料,说这个舵机要给50Hz的脉冲(即20ms),改变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就可以控制位置了。比如1ms高+19ms低在左边,2ms高+18ms低在右边
现在的情况是不管高电平我给多少,我试过5ms-25ms,舵机都只会向左动然后打到挡板,所以我不清楚是出了什么问题。个人感觉高电平时间我变化这么大,但是所有情况都是只能向左动,会不会是还要改变低电平时间?(个人猜测,但是感觉tb应该不会错,可能是舵机的问题?)

所以主要想看大家有没有DS3119的资料。

网友A:
商家给的资料通常是可以用的。我在TB上看了你说的舵机,知道可能你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舵机的功率是很大的,不能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带动,需要一个电机驱动模块,如L298D等(很多的,这个是我常用的),即:单片机IO口只提供控制信号,就是你说的周期20ms的那个,而电源要接在电机驱动模块上就好了。我以前用MG995舵机就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B(2019-08-24):
你好,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这两天我也在学习这款舵机,可是他连动都不动,而相同的程序却可以控制其他舵机,希望你能分享一下你的经验,顺便问一下这款舵机的电源电压是多少?谢谢

网友C:
使用电机驱动模块L298D,这脉冲信号只是看你的高电平的时间就行了,有高电平就运行电机,怎么才能实现正反转,在IO可以上可以控制,两IO口都需要输入输出模式,正传这个输入,另外输出。反转就反过来就行了。

网友D:
舵机控制原理是这样的,频率50Hz,其周期是20ms,在这20ms内,如果高电平时间为1.5ms,舵机旋转至中间位置,高电平继续加宽至2ms,舵机旋转至最大角度,高电平缩短至1ms,舵机回到起始位置,也就是说控制高电平的时间不能超2ms,一般舵机旋转从1ms处开始旋转,至2ms处旋转至最大角度,因此,程序控制舵机只需要一个PWM信号就可以,控制高电平的时间从1ms变化到2ms,就可以控制舵机的正反转

网友E:
舵机的gnd和单片机gnd共接,IO口接信号线,舵机用合适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