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Y-G2 PL KIT例程G2 pocket lab code for CCS6.2,5.5,5.1版本源码都有

楼主(2018-06-08):
AY-G2 PL KIT_例程包分享给大家

/*
* TouchPad_Long_Short_Mealy
* 硬件描述:P1.0和P1.6分别接了1个红光LED和1个绿光LED(用跳线帽连接),P2.0和P2.5引出两个触摸板
* 功能描述:短按下P2.0触摸板切换红灯亮灭,长按下P2.0切换绿灯亮灭。
* 备       注:套用机械按键的状态机,判断长短键
*  Created on: 2013-4-8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TouchIN.h"

//-----对状态进行宏定义-----
#define IDLE                                                0
#define SHORT                                        1
#define LONG                                        2

#define COUNTER_THRESHOLD   30                /*长键判别门限*/

//-----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WDT_Counter=0;                                /*用于对按键按下时间进行计数*/

//-----在main函数前提前申明函数----
void GPIO_init();
void WDT_init();
void Key_SM();
unsigned char LongClick_Dect();
void P20_Touch_OnShortRelease();
void P20_Touch_OnLongClick();

/******为符合阅读习惯,将main函数放最前面,但其他函数就必须提前声明***/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狗
        GPIO_init();
        WDT_init();
        _enable_interrupts();
        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
* 名       称:GPIO_Init()
* 功       能:设定按键和LED控制IO的方向,启用按键IO的上拉电阻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使用触摸按键时,无需使用内部上下拉点
* 范       例:无
******************************************************************************************************/
void GPIO_init()
{
        //-----设定P1.0和P1.6的输出初始值-----------
        P1DIR |= BIT0+BIT6;                                //设定P1.0和P1.6为输出
        P1OUT |= BIT0;                                                //设定P1.0初值
        P1OUT &= ~BIT6;                                        //设定P1.6初值
//        //-----使用P2.0触摸按键,不用P1.3机械按键了-------
//        P1REN |= BIT3;                                        //启用P1.3内部上下拉电阻
//        P1OUT |= BIT3;                                    //将电阻设置为上拉
}
/******************************************************************************************************
* 名       称:WDT_init()
* 功       能:设定WDT定时中断为16ms,开启WDT定时中断使能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WDT定时中断的时钟源选择ACLK,可以用LPM3休眠。
* 范       例:无
******************************************************************************************************/

……………………

网友A(2024-06-05):
谢谢分享,找了 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