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48S4单片机源码工程模板分享

楼主:
自己做的STC15单片机的工程模板,不足之处还请改。

#include "MY.H"

uint idata temp,i;

/*****初始化IO口******/
void INIT_IO()
{
                P1M0=0x00;
                P1M1=0x00;
                P2M0=0x00;
                P2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P5M0=0x00;
                P5M1=0x00;
                P1M0=0x00;
                P1M1=0x00;
                P5M0=0x00;
                P5M1=0x00;
                beep=0x00;
}

void time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
          AUXR |= 0x80;                     //定时器0为1T模式
                TMOD  = 0x00;                     //设置定时器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装载)
                TL0 = T1MS;                       //初始化计时值
    TH0 = T1MS >> 8;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

void main()
{
          uchar v;
            INIT_IO();                 //初始化所有IO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Delay(10);
     // time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 EA=1;                      //开总中断

          Delay(50);
          InitADC();

        Delay(200);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P1ASF = 0x00;
                  GetADCResult(0);
            GetADCResult(0);
         v= GetADCResult(0);

               //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    P1ASF = 0x40;
               //    GetADCResult(6);
        // vx= GetADCResult(6);

   while(1)
     {
                  LED[0]=v%10;
                        LED[1]=v%100/10;
                        LED[2]=v%1000/100;
                        LED[3]=v/1000;
                  LED4_Display ();

           }

}

//****外部中断服务程序INT0中断入口引脚在P3.2*******//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
//****外部中断服务程序INT1中断入口引脚在P3.3*******//
void exint1() interrupt 2
{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temp++;
        if(temp==1000)
        { temp=0;
                i++;
          if(i==1000)
                {
                        i=0;
                }

        }

}

/*********串口中断***************/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4
{ uchar i;
   if(RI)
   {
                 RI = 0;
    buf[i]=SBUF;

         }
}

网友A(2019-11-26):
初步编译来了下,可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