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 单片机 控制单片机

楼主:
这个是在串口助手上通过发送1~8来控制8个led小灯的取反,我要在单片机1上按8个按键来控制 单片机2上面的led小灯  怎么弄 用433无线串口
#include<reg52.h>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led4=P1^3;
sbit led5=P1^4;
sbit led6=P1^5;
sbit led7=P1^6;
sbit led8=P1^7;
void UsarTnit()//初始化
{
  TMOD=0x20;//工作方式2
  TH1=0xf3;//装初值4800
  TL1=0xf3;//
  PCON=0x80;//设置波特率加倍
  TR1=1;//打开定时器
  SCON=0x50;//确定串口控制
  ES=1;//开串口中断
  EA=1;//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UsarTnit();
while(1);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中断函数
{
  u8 a;
a=SBUF;
RI=0;
SBUF=a;
while(!TI);
TI=0;

if(a==1)
{
led1=~led1;
}
if(a==2)
{
led2=~led2;
}
if(a==3)
{
led3=~led3;
}
if(a==4)
{
led4=~led4;
}
if(a==5)
{
led5=~led5;
}
if(a==6)
{
led6=~led6;
}
if(a==7)
{
led7=~led7;
}
if(a==8)
{
led8=~led8;
}
}

网友A(2018-06-09):
介绍你一个参考案例
实例77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1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7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介绍你一个参考案例
实例77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1

有没有 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介绍你一个参考案例
实例77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1

我调试串口的时候, 用串口助手 通过无线串口1发送数字,给单片机单片机接收后再返回到 串口助手显示
怎么显示的不一样 我发送的是3 显示的其他 ,不用无线串口 就发什么显示什么  用无线串口就显示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