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做C#软件开发的,怎么用C#控制单片机

楼主(2018-06-08):
一直做ERP开发,现在想做个程序读取单片机的温度、湿度等数据显示到ERP程序中,请问怎么入手

网友A:
http://www.51hei.com/bbs/dpj-82791-1.html不知道能不能帮助到你

网友B:
跟我配合就可以了,我这里的项目需要与ERP沟通。

网友C:
通过串口通讯,从相应的串口读出和写入数据啊。串口初始化时要定义好协议支持的波特率等,以下是我用C#读出测距模块距离数值的示例代码:
using System.Collections;
using System.IO.Ports;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Threading;
namespace Set3
{
    public class 纵深探测
    {
        static SerialPort sp = null;

        public enum 波特率
        {
            br9600,
            br115200
        };
        public string depthport = "COM6";
        public enum 深度模式
        {
            远距,
            快速,
            高精度,
            普通
        };
        public 波特率 码率1 = 波特率.br9600;
        public 深度模式 模式 = 深度模式.高精度;

        Thread dataReceiveThread;
        int[] data = new int[6];        //用于存储depth数据
        static Byte[] command = new Byte[3];     //控制指令代码
        static int distance = 2500;
        static int detectmode = 2;
        static bool vbrflag = false;
        static int tms=1, itv=0;
        static Thread vbrThread;
        void Start()
        {
            StartCoroutine("InitSP");
        }
        void Update()
        {
            distance = (data[2] << 8) | data[3];
            detectmode = data[4];

        }
        void OnDestroy()
        {
            //dataReceiveThread.Abort();
            //vbrThread.Abort();
            ClosePort();
        }
        float na(float x)
        {
            if (x > 32767f) return x - 65536f;
            else return x;
        }
        void setDetectMode()
        {
            Byte cmdcode, checksum;
            switch (模式)
            {
                case 深度模式.远距:
                    cmdcode = 0x50;
                    checksum = 0xF5;
                    break;
                case 深度模式.快速:
                    cmdcode = 0x51;
                    checksum = 0xF6;
                    break;
                case 深度模式.高精度:
                    cmdcode = 0x52;
                    checksum = 0xF7;
                    break;
                case 深度模式.普通:
                    cmdcode = 0x53;
                    checksum = 0xF8;
                    break;
                default:
                    cmdcode = 0;
                    checksum = 0;
                    break;
            }
            command[0] = 0xA5;
            command[1] = cmdcode;
            command[2] = checksum;
            sp.Write(command, 0, 3);
        }
        void setBaudRate()
        {
            Byte cmdcode, checksum;
            switch (码率1)
            {
                case 波特率.br9600:
                    cmdcode = 0xAE;
                    checksum = 0x53;
                    break;
                case 波特率.br115200:
                    cmdcode = 0xAF;
                    checksum = 0x54;
                    break;
                default:
                    cmdcode = 0;
                    checksum = 0;
                    break;
            }
            command[0] = 0xA5;
            command[1] = cmdcode;
            command[2] = checksum;
            sp.Write(command, 0, 3);
        }
        public static bool getportstat()
        {
            return sp.IsOpen;
        }
        public static int getdetectmode()
        {
            return detectmode;
        }
        public static int getdistance()
        {
            return distance;
        }
        IEnumerator InitSP()//加载配置
        {
            OpenPort();
            dataReceiveThread = new Thread(new ThreadStart(DataReceiveFunction));
            dataReceiveThread.Start();
            yield return sp;
            setBaudRate();
            setDetectMode();
        }
        public void OpenPort()
        {
            sp = new SerialPort(depthport, 9600, Parity.None, 8, StopBits.One);
            sp.ReadTimeout = 400;
            try
            {
                sp.Open();
            }
            catch (Exception ex)
            {
                Debug.Log(ex.Message);
            }
        }
        public void ClosePort()
        {
            try
            {
                sp.Close();
            }
            catch (Exception ex)
            {
                Debug.Log(ex.Message);
            }
        }
        void DataReceiveFunction()
        {
            if (!sp.IsOpen)Debug.Log(depthport+" cannot open");
            else Debug.Log(depthport + " successful inited");
            byte[] buffer = new byte[128];
            int bytes = 0;
            //定义协议
            int flag0 = 0x5A;
            int flag1 = 0x5A;
            int index = 0;          //用于记录此时的数据次序
            while (true)
            {
                if (sp != null && sp.IsOpen)
                {
                    try
                    {
                        bytes = sp.Read(buffer, 0, buffer.Length);
                        for (int i = 0; i < bytes; i++)
                        {
                            if (buffer[i] == flag0 || buffer[i] == flag1)
                            {
                                index = 0;//次序归0
                                continue;
                            }
                            else
                            {
                                if (index >= data.Length) index = data.Length - 1
                                data[index] = buffer[i];//将数据存入data中
                                index++;
                            }
                        }
                    }
                    catch (Exception ex)
                    {
                        if (ex.GetType() != typeof(ThreadAbortException))
                        {
                            Debug.Log(ex.Message);
                        }
                    }
                }
                Thread.Sleep(10);
            }
        }

        public static void startvbr(int times,int interval)
        {
            vbrflag = true;
            command[0] = 0xA5;
            command[1] = 0xAA;
            command[2] = 0x4F;
            tms = times;
            itv = interval;
            vbrThread = new Thread(new ThreadStart(vbrloop));
            vbrThread.Start();
        }
        static void vbrloop()
        {
            if (tms == 0)
            {
                while (vbrflag)
                {
                    sp.Write(command, 0, 3);
                    Thread.Sleep(100 + itv);
                }
            }                       //持续振动
            else
            {
                for (int i = 0; i < tms; i++)
                {
                    if (vbrflag) sp.Write(command, 0, 3);
                    Thread.Sleep(100 + itv);
                }
            }                       //按设定次数和间隔振动
            stopvbr();
        }
        public static void stopvbr()
        {
            vbrflag = false;
            vbrThread.Abort();
        }

    }
    //Byte0:0x5A  //帧头
    //Byte1:0x5A  //帧头
    //Byte2:0x15  //数据类型
    //Byte3:0x03  //数据量
    //Byte4:0x00~0xFF //数据高8位
    //Byte5:0x00~0xFF //数据低8位
    //Byte6:0x00~0xFF //测量模式
    //0x03 一般测量  0~1.2m 35ms ±2cm
    //0x02 高精度(默认) 0~1.2m 200ms ±1cm
    //0x01 快速测量  0~1.2m 22ms ±3cm
    //0x00 长距离   0~2m 35ms ±4cm
    //Byte7:0x00~0xFF //校验和(仅保留低位)
    //指令设置:0xA5+command+sum
    //输出模式设置
    //0xA5+0x45+0xEA 连续输出
    //0xA5+0x15+0xBA 查询输出
    //保存配置
    //0xA5+0x25+0xCA 保存波特率、测量模式、输出模式设置
    //测量模式设置
    //0xA5+0x50+0xF5 长距离
    //0xA5+0x51+0xF6 快速
    //0xA5+0x52+0xF7 高精度()
    //0xA5+0x53+0xF8 一般
    //波特率设置
    //0xA5+0xAE+0x53 9600()
    //0xA5+0xAF+0x54 115200

}

网友D(2019-07-26):
楼上厉害,mark一下,日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