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方波程序multisim仿真不起振的问题!

楼主(2018-06-08):
写了一个方波的程序,仿真的时候发现没有起振,求助大神帮忙看看这段代码

#include"reg52.h"
sbit PWM=P3^0;

sbit C1=P2^4 ;
sbit C2=P2^5;
sbit C3=P2^6 ;

int s;

void timer_set(){TMOD=0x01;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ET0=1;
EA=1;
TR0=1;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s+=1;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if(PWM)PWM=0;
                 else PWM=1;}

void main(){

while(1){
timer_set();
C1=TR0;
C2=EA        ;
C3=ET0        ;
  }}

把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改成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却可以起振,这是软件问题吗?我用的是multisim仿真的

网友A(2020-06-25):
不是没有起振,是multisim比较慢,你看看设置的时间步长,我一般都设成1秒

网友A:
不是不起振,是你的时间步长设置不正确,我一般都设成1秒 ,你试下看

网友B:
主程序错误,主循环周期小于中断周期,定时器被重复初始化,永远进不到中断。改小中断周期虽然勉强运行但波形与预想差距很大。正确写法如下:
void main()
{
        timer_set();
        while(1)
        {
                C1=TR0;
                C2=EA;
                C3=ET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