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无线音乐门铃设计

楼主(2018-06-08):
  采用STC89C51单片机作为主控制器,外部加上三极管驱动放音设备,超再生无线模块实现无线的链接。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遥控器采用PT2262编码芯片对信号编码,由超再生无线模块发射信号。

遥控器结构图:

电路原理图如下:

◆发射器采用电池供电,静态电流小;
◆采用无线电进行遥控,具有一定的遥控距离;
◆在同一区域范围内能有多套系统同时工作而相互间不影响;
◆门铃按键按下有音乐响起;
◆主机有复位按键,可以随时关闭音乐;
◆门铃的音乐为3首以上,可以通过程序更改。

pt2262与pt2272无线模块的焊接:
  • 将模块引脚的黑色塑料用偏口钳子剪掉
  • 将引脚折弯。这样就可以焊接在板子上了。
3、模块焊接好后,每个模块的ANT都要接一个23cm长的天线(导线就可以)。这样遥控距离更远!

无线音乐门铃元件清单:

接收:
1.7*9万用板
2.8欧喇叭
3.自锁开关
4.12m晶振
5.10k电阻
6.1k电阻*2
7.820k(振荡电阻)
8.30pf电容*2
9.22uf电容
10.40脚IC座
11.18脚IC座
12.PT2272-M4
13.3MM红色LED灯
14.stc89c51
15.315接收模块
16.4P母座
17.8550三极管
18.usb电源线+DC插头
发射:
1.    7*9万用板
2.18脚ic插座
3.PT2262
4.4.7m电阻(振荡电阻)
5.10k*2
6.3mm红色led灯
7.轻触按键
8.SIP3母座
9.315发射
10.电池
11.电池盒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1.H>
#define sound_amount 5 // 歌曲的数量
sbit pause=P2^5; // 播放 暂停
sbit speaker=P2^7; // 无源蜂鸣器
//////////////////////////////////////////////
unsigned char timer0h,timer0l,time;//timer0h,timer0l 为定时器 T0的高低位初
值,time 为对应的节拍时间
unsigned char music_num,num; //music_num 为歌曲编号 ,music_num=0表示刚
开机时的状态 ,num 是查找歌曲数据表的地址
signed char fre; // 对应频率数据表的地址
bit play_enable; // 歌曲播放的使能标志位 , 用于播放 暂停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延时子函数 , 控制发音的时间长度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 普通延时子程序 , 可用于按键消抖
void song(void);  // 演奏一个音符
void music_play(void); // 播放歌曲
//////////////////////////////////////////////
// 每三个数字 , 代表一个音符
// 第一个数字是音符的数值 1234567之一( 第几个音 ), 代表哆来咪发 ...
// 第二个数字是 0123之一, 代表低音 中音 高音 超高音 ( 第几个八度 )
// 第三个数字是时间长度 , 以半拍为单位 , 乐曲数据表的结尾是三个 0
//////////////////////////////////////////////
// 《祝你生日快乐》
unsigned char code song1[]={
5,1,1, 5,1,1, 6,1,2, 5,1,2, 1,2,2, 7,1,4,
5,1,1, 5,1,1, 6,1,2, 5,1,2, 2,2,2, 1,2,4,
5,1,1, 5,1,1, 5,2,2, 3,2,2, 1,2,2, 7,1,2, 6,1,2,
4,2,1, 4,2,1, 3,2,2, 1,2,2, 2,2,2, 1,2,4, 0,0,0};
- 29 -
// 《世上只有妈妈好》
unsigned char code song2[]={
6,2,3, 5,2,1, 3,2,2, 5,2,2, 1,3,2, 6,2,1,
//6,2,3 代表 6, 中音,3 个半拍 ;
//5,2,1 代表 5, 中音,1 个半拍 ;
//3,2,2 代表 3, 中音,2 个半拍 ;
//5,2,2 代表 5, 中音,2 个半拍 ;
//1,3,2 代表 1, 高音,2 个半拍 ;
//...
5,2,1,6,2,4, 3,2,2, 5,2,1, 6,2,1, 5,2,2, 3,2,2, 1,2,1,6,1,1, 5,2,1,
3,2,1, 2,2,4, 2,2,3, 3,2,1, 5,2,2, 5,2,1, 6,2,1, 3,2,2, 2,2,2,
1,2,4, 5,2,3, 3,2,1,2,2,1, 1,2,1, 6,1,1, 1,2,1, 5,1,6, 0,0,0};
//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unsigned char code song3[]={
3,2,2, 3,2,1, 4,2,1, 3,2,2, 2,2,1, 1,2,1, 2,2,2, 5,2,2, 2,2,2, 2,2,3,
1,2,2, 1,2,1, 2,2,1, 1,2,2, 7,1,1, 6,1,1, 7,1,2, 3,2,2, 7,1,2, 7,1,3,
6,1,2, 2,2,1, 3,2,1, 2,2,1, 1,2,1, 6,1,2, 5,1,2, 2,2,1, 3,2,1, 2,2,1,
1,2,1, 6,1,2, 6,1,2, 2,2,1, 3,2,1, 2,2,1, 1,2,1, 6,1,1, 7,1,1, 1,2,6,
0,0,0 };
// 《乡间小路》
unsigned char code song4[]={
3,1,2, 3,1,1, 3,1,1, 6,0,1, 6,0,1, 1,1,2,
6,0,1, 5,0,1, 6,0,4, 6,0,2, 6,0,1 ,6,0,1, 6,0,2, 6,0,1, 1,1,1,
2,1,2, 2,1,1, 3,1,1, 2,1,4, 3,1,1, 3,1,1, 3,1,1, 2,1,1, 4,1,2,
4,1,2, 3,1,2, 2,1,1, 1,1,1, 2,1,4, 7,0,1, 7,0,1, 7,0,1, 6,0,1,
5,0,1, 5,0,1, 6,0,1, 7,0,1, 7,0,1, 6,0,1, 5,0,1, 6,0,4, 6,1,2,
3,1,1, 6,1,1, 7,1,1, 6,1,1, 5,1,1, 5,1,2, 5,1,1, 2,1,1, 5,1,1,
6,1,1, 5,1,1, 4,1,1, 4,1,2, 4,1,1, 3,1,1, 2,1,2, 1,1,1, 2,1,1,
- 30 -
3,1,1, 2,1,1, 1,1,1, 2,1,1, 3,1,4, 6,1,2, 3,1,1, 6,1,1, 7,1,1,
6,1,1, 5,1,1, 5,1,2, 2,1,1, 5,1,1, 6,1,1, 5,1,1, 4,1,1, 0,0,0};
// 《送别》
unsigned char code song5[]={
5,1,2, 3,1,3, 5,1,1, 1,2,3, 6,1,2, 1,2,2,
5,1,4, 5,1,2, 1,1,1, 2,1,1, 3,1,2, 2,1,1, 1,1,1, 2,1,4, 5,1,2,
3,1,1, 5,1,1, 1,2,2, 7,1,1, 6,1,2, 1,2,2, 5,1,4, 5,1,2, 2,1,1,
3,1,1, 4,1,2, 7,0,1, 1,1,4, 6,1,2, 1,2,2, 1,2,4, 7,1,2, 6,1,1,
7,1,1, 1,2,4, 6,1,1, 7,1,1, 1,2,1, 6,1,1, 6,1,1, 5,1,1, 3,1,1,
1,1,1, 2,1,8, 5,1,2, 3,1,1, 5,1,1, 1,2,2, 7,1,1, 6,1,2, 1,2,2,
5,1,4, 5,1,2, 2,1,1, 3,1,1, 4,1,2, 7,0,2, 1,1,4, 0,0,0};
// 频率- 半周期数据表 高八位 共保存了四个八度的 28 个频率数据
unsigned char code FREQH[]={
0xF2, 0xF3, 0xF5, 0xF5, 0xF6, 0xF7, 0xF8, // 低音 1234567
0xF9, 0xF9, 0xFA, 0xFA, 0xFB, 0xFB, 0xFC, 0xFC,//1,2,3,4,5,6,7,i
0xFC, 0xFD, 0xFD, 0xFD, 0xFD, 0xFE, // 高音 234567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F}; // 超高音 1234567
// 频率- 半周期数据表 低八位
unsigned char code FREQL[]={
0x42, 0xC1, 0x17, 0xB6, 0xD0, 0xD1, 0xB6, // 低音 1234567
0x21, 0xE1, 0x8C, 0xD8, 0x68, 0xE9, 0x5B, 0x8F, //1,2,3,4,5,6,7,i
0xEE, 0x44, 0x6B, 0xB4, 0xF4, 0x2D, // 高音 234567
0x47, 0x77, 0xA2, 0xB6, 0xDA, 0xFA, 0x16}; // 超高音 1234567
void main(void)
{
- 31 -
TMOD=0x11; //T0 T1 均在工作方式 1
ET0=1; //T0 开中断
EA=1; //CPU 开中断
while(1)
{
music_play();  // 根据当前状态播放相应歌曲的某个音符
if(!pause)  // 暂停键处理
{
delayms(5);
if(!pause)
{
if(music_num==0) //music_num=0 只有在刚开机 , 且未按
下暂停键时存在 , 表示刚开机时的状态 , 按下后从第一首开始播放
{
music_num=1; // 歌曲序号置 1
num=0; // 从头播放
play_enable=1;  // 允许播放
}
else
{
play_enable=~play_enable;
speaker=1;
}
while(!pause)  // 若按着暂停键不放手时的处理
{
if(play_enable==0){}  // 如果是暂停,则显示时
间不变 // (暂停时 play_enable==0 )
}
- 32 -
}// 暂停键处理结束
}//while 结束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MS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
for(j=0;j<123;j++)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延时子函数 , 控制发音的时间长度 , 每个节拍
0.4S
{
unsigned char t1;
unsigned long t2;
for(t1=0;t1<t;t1++)  // 嵌套循环 , 共延时 t 个半拍
{
for(t2=0;t2<8000;t2++) // 延时期间 , 可进入 T0中断去发音
}
TR0=0;  // 关闭 T0, 停止发音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T0 中断程序 , 控制发音的音调
{
speaker=!speaker;// 输出方波 , 发音
- 33 -
TH0=timer0h;  // 下次的中断时间 , 这个时间控制音调高低
TL0=timer0l;
}
void song(void) // 演奏一个音符
{
TH0=timer0h; // 控制音调
TL0=timer0l;
TR0=1;  // 启动 T0, 由 T0 输出方波发音
delay(time); // 每个音符的演奏时间
}
///////////////////////////////////////////////////////////////////////////
/////////
void music_play(void)// 播放相应歌曲的某个音符
{
if((music_num==1)&&(play_enable==1))
{
fre=song1[num]+7*song1[num+1]-1;// 第 i 个是音符 , 第 i+1 个是第几
个八度
timer0l=FREQL[fre];
time=song1[num+2]; // 读出时间长度数值
num+=3;
if(fre==-1)  // 判断歌曲的结束位 , 结束后转到下一首
{
num=0; // 下一首从头播放
music_num=2;
play_enable=0;
}
song(); // 发出一个音符
}
- 34 -
if((music_num==2)&&(play_enable==1))
{
fre=song2[num]+7*song2[num+1]-1;
timer0h=FREQH[fre];
timer0l=FREQL[fre];
time=song2[num+2];
num+=3;
if(fre==-1)
{
play_enable=0;
}
song();
}
if((music_num==3)&&(play_enable==1))
{
fre=song3[num]+7*song3[num+1]-1;
timer0h=FREQH[fre];
timer0l=FREQL[fre];
time=song3[num+2];
num+=3;
if(fre==-1)
{
num=0;
music_num=4;
play_enable=0;
}
song();
if((music_num==4)&&(play_enable==1))
{
fre=song4[num]+7*song4[num+1]-1;
- 35 -
timer0h=FREQH[fre];
num+=3;
if(fre==-1)
{
num=0;
music_num=5;
play_enable=0;
}
song();
}
if((music_num==5)&&(play_enable==1))
{
fre=song5[num]+7*song5[num+1]-1;
timer0h=FREQH[fre];
timer0l=FREQL[fre];
time=song5[num+2];
num+=3;
if(fre==-1)
{
num=0;
music_num=1;
play_enable=0;
}
song();
}
}

网友A(2018-09-01):
能通过改造无线鼠标来制作无线门铃吗?鼠标左击,门铃响。

网友B:
您好,请问有实物图的原理图吗,您上面给的PCB图与清单对应不上

网友C(2019-05-05):
没有仿真图嘛?

网友D:
没有仿真吗

网友E(2019-06-19):
为什么我的门铃没声音哈,程序哪里出现了缺少什么?

网友F(2021-04-03):
室友做这个玩,顺便给你加了块PCB,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