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SR04超声波倒车雷达Proteus仿真与单片机程序源码

楼主:
分享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倒车系统仿真,带减小距离和增加距离调节以及报警功能.还有一个功能键
用HC-SR04超声波模块组成的LCD1602显示的超声波测距板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电路原理图如下:

HC-SR04超声波倒车雷达的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delay.h"

sbit k1=P3^5;
sbit k2=P3^6;
sbit csb=P2^5;
sbit csbint=P3^2;
sbit bg=P2^6;
sbit fmq=P3^3;

unsigned char aa[]={' ',' ','D','i','s','t','a','n','c','e',':'};           //Distance

unsigned char bb[11]={' ',' ',' ',' ','.',' ',' ',' ',' ',' ',};
unsigned char cc[]={'A','.','A','A','m'};
unsigned char zf,a1,a2,a3,xs,e,n,m,z;         //zf 温度正负标志位;a1,a2,a3,按键设定程序中定值的米、分米、厘米临时存储变量
                                             //xs,e 用于按键程序中设定位闪动显示的变量;flag,未用,n,是背光控制标志位变量;m,z;
unsigned int dz,k,s,j,bgz,k;
int temp;
float temperature,csbc,wdz;
bit wh;

main()
{
        TH0=0;
        TL0=0;
        TMOD=0X11;        //T1,T0为16位定时器
        EA=0;
        bg=0;
        n=0;
        m=0;
        z=0;
         init();
        Init_DS18B20();
    dz=80;
        bb[6]=0xdf;
        bb[7]=0x43;
        e=4;
        cc[0]=dz/100+'0';
        cc[2]=dz/10%10+'0';
        cc[3]=dz%10+'0';
        LCD_Write_String(0,0,aa);
        LCD_Write_String(11,1,cc);
        while(1)
        {
                temp=ReadTemperature();
                fmq=1;
                DelayMs(100);
                if(temp<0)
                {
                           temp=-(temp-1);
                           zf=1;
                        bb[0]='-';
                }
                else
                {
                        zf=0;
                        bb[0]=' ';
                }
                  csb=0;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csb=1;
                ET0=1;        //启动计数器T0,用以计时
                TR0=1;
                EA=1;
                j=80;        //延时
            while(j--)
                {
                }
                csbint=1;
        j=0;
                   while(csbint)                        //判断接收回路是否收到超声波的回波
                {
                        j++;
                        if(j>=2500)                        //如果达到一定时间没有收到回波,则将csbint置零,退出接收回波处理程序
                        csbint=0;
                }
                TR0=0;
                s=TH0*256+TL0;                        //读取时间数据
                TH0=0;
                TL0=0;
                wdz=0.00000607*temp;   //温度补偿计算
                if(zf==0)
                {
                          csbc=0.03315+wdz;
                }
                else csbc=0.03315-wdz;
                csbc=csbc/2;
                s=s*csbc-8;
                if(s<5) //测量值小于下限
                {
                        cc[0]='-';
                        cc[2]='-';
                        cc[3]='-';
                }
                else if(s>500)        //测量值大于上限
                {
                        cc[0]='C';
                        cc[2]='C';
                        cc[3]='C';
                }
                else
                {
                        cc[0]=s/100+'0';
                        cc[2]=s/10%10+'0';
                        cc[3]=s%10+'0';
                }
                if(s<dz)
                {
                        bgz=s*5;
                          for (k=0;k<bgz;k++)
                          {
                            DelayUs2x(150);
                            fmq=!fmq;       //BEEP取反
                          }
                }
                bb[1]=temp/1000+0x30;
                bb[2]=temp/100%10+0x30;//显示十位
                bb[3]=temp%100/10+0x30;//显示个位
                bb[5]=temp%10+0x30; //小数
        if(zf==0)
            {
                        if(temp<1000)
                        {
                                   bb[1]=' ';
                                   if(temp<100)
                                   {
                                      bb[2]=' ';
                                }
                        }
                }
                else
                {
                        if(temp<1000)
                        {
                                   bb[1]='-';
                                   bb[0]=' ';
                                   if(temp<100)
                                   {
                                        bb[0]=' ';
                                           bb[1]=' ';
                                      bb[2]='-';
                                }
                        }
                }
                LCD_Write_String(0,1,bb);
                LCD_Write_String(11,0,cc);
                while(!k2)                   //液晶背面开关
                {
                   n=1;
                }
                if(n==1)
                {
                   bg=~bg;                   //bg=0;时开背光灯
                   n=0;
                }
                if(!k1)      //按键处理程序
                {
                    TR1=0;
                        TR0=0;
                          cc[0]='A';
                        cc[1]='.';
                        cc[2]='A';
                        cc[3]='A';
                        cc[4]='m';
                        LCD_Write_String(11,1,cc);
                        k=500;
                    while(k)
                        {
                                 k--;
                                DelayMs(2);
                        }
                          cc[0]=dz/100+'0';
                        cc[2]=dz/10%10+'0';
                        cc[3]=dz%10+'0';
                        LCD_Write_String(11,1,cc);
                        a1=dz/100;
                        a2=dz/10%10;
                        a3=dz%10;
                        n=1;
                          while(n)
                        {
                                if(!k2)
                                {
                                        while(!k2);
                                        e=1;
                                        xs=3;
                                        a1+=1;
                                        if(a1>5)
                                        a1=0;
                                          cc[0]=a1+'0';
                                }

                                if (e==1)
                                {
                                        xs++;
                                           cc[0]=a1+'0';
                                          if(xs>6)
                                          {
                                    xs=0;
                                                e=0;
                                          }
                                }
                                else
                                {
                                        cc[0]=' ';
                                        xs++;
                                        if(xs>3)
                                        {
                                                xs=0;
                                                e=1;
                                        }
                                }
                                LCD_Write_String(11,1,cc);
                                if(!k1)
                                {
                                        while(!k1);
                                           cc[0]=a1+'0';
                                        m=1;
                                        while(m)
                                        {
                                                if(!k2)
                                                {
                                                        while(!k2);
                                                        e=1;
                                                        xs=3;
                                                        a2+=1;
                                                        if(a2>9)
                                                        a2=0;
                                                          cc[2]=a2+'0';
                                                        LCD_Write_String(11,1,cc);
                                                }

                                                if (e==1)
                                                {
                                                        xs++;
                                                           cc[2]=a2+'0';
                                                          if(xs>6)
                                                          {
                                                    xs=0;
                                                                e=0;
                                                          }
                                                }
                                                else
                                                {
                                                        cc[2]=' ';
                                                        xs++;
                                                        if(xs>3)
                                                        {
                                                                xs=0;
                                                                e=1;
                                                        }
                                                }
                                                LCD_Write_String(11,1,cc);

                                                if(!k1)
                                                {
                                                        while(!k1);
                                                        cc[2]=a2+'0';
                                                        z=1;
                                                        while(z)
                                                        {
                                                                if(!k2)
                                                                {
                                                                        while(!k2);
                                                                        e=1;
                                                                        xs=3;
                                                                        a3+=1;
                                                                        if(a3>9)
                                                        a3=0;
                                                                          cc[3]=a3+'0';
                                                                        LCD_Write_String(11,1,cc);
                                                                }

                                                                if (e==1)
                                                                {
                                                                        xs++;
                                                                           cc[3]=a3+'0';
……………………

Keil代码与Proteus7.8仿真(dsn文件 只能用7.8版本打开)下载:

网友A(2018-10-09):
很详细,强力推荐,赞一个

网友B:
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C(2018-12-12):
我这用不了啊
你这里的超声波的hex文件不需要吗?

网友D(2019-04-07):
正好能用到,很厉害~

网友E:
人狠话不多,找了全网就你最好

网友F:
这个怎么用啊?导入protues工程,单片机加载hex文件就可以实现仿真吗?我是小白,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F:
导入protues工程,单片机加载hex文件就可以实现仿真吗?我是小白,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G:
赞一个  刚需

网友H:
楼主您好 。仿真软件ISIS7怎么找超声波模块?谢谢

网友I:
资料不错,想问一下HC-SR04这个元器件是怎么弄得呢?

网友J(2019-05-12):
sch文件打不开是什么原因

网友K:
楼主我买了,但是代码用不出来,怎么办

网友K:
楼主怎么用呀

网友L:
下载收藏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M(2019-06-18):
真好用啊 赞一个

网友N:
自己做的HS-SR04不能仿真怎么回事

网友O:
主要利用了超声波传感器和液晶屏

网友P:
倒车雷达

网友Q(2019-08-01):
你好楼主 为什么我下载了 仿真没有显示

网友Q:
引用 网友O:
主要利用了超声波传感器和液晶屏

你好 ,为什么我打开 仿真不行呢

网友R:
LCD不显示怎么办??

网友S(2019-09-20):
实用,赞一个

网友T(2019-10-25):
引用 网友J:
sch文件打不开是什么原因

换个版本高的PROTEUS

网友U:
仿真压缩包打不开怎么办

网友V:
换个版本高的PROTEUS

网友W(2019-12-23):
刚好用到

网友X:
引用 网友R:
LCD不显示怎么办??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Y(2020-04-20):
LED不显示,喇叭也不鸣笛,是不是自己不会使用,请高手赐教

网友Z:
引用 网友R:
LCD不显示怎么办??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Z:
引用 网友Y:
LED不显示,喇叭也不鸣笛,是不是自己不会使用,请高手赐教

我的也不能显示。

网友AA:
很厉害学到了

网友AA:
液晶屏显示什么呀?

网友AB:
引用 网友Z:
我的也不能显示。

我的也不能显示

网友AC:
真的好厉害 棒!

网友AD(2020-05-21):
仿真不成功,LCD不显示

网友AE:
谢谢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AE:
感谢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不错不错

网友AF:
非常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AF:
引用 网友Y:
LED不显示,喇叭也不鸣笛,是不是自己不会使用,请高手赐教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AG:
厉害了,超声波模块很给力啊~

网友AH(2020-07-15):
下载后修改了一下IO,用开发板成功实现功能,但是还是有一下没有看懂,比如P2^6口的配置什么的???

网友AI(2021-06-07):
thank you for the sharing!

网友AJ(2023-03-14):
这个下载的怎么不是prote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