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的spi通信代码

楼主(2018-06-09):
// Program Description:
//
// This program configures a C8051F02x as a 4-wire SPI Single Master.
//
// The SPI clock in this example is limited to 320 kHz when used with the
// SPI0_Slave code example.  During a SPI_Read, the slave needs some time to
// interpret the command and write the appropriate data to the SPI0DAT
// register, and the slave no longer has enough time to complete the
// SPI_READ_BUFFER command with a clock greater than 320 kHz.  For faster SPI
// clocks, a dummy byte between the command and the first byte of Read data
// will be required.
//
// This example is intended to be used with the SPI0_Slave example.
//
// Pinout:
//
// P0.0 - SPI SCK    (digital output, push-pull)
// P0.1 - SPI MISO   (digital input, open-drain)
// P0.2 - SPI MOSI   (digital output, push-pull)
// P0.3 - SPI NSS    (digital input, open-drain)
//
// P0.7 - SLAVE_SEL  (digital output, push-pull) This pin should be routed
//        to NSS on the slave
//
// P1.6 - LED        (digital output, push-pull)
//
// all other port pins unused.
//
//
// How To Test:
//
// 1) Download the code to a F020-TB that is connected as above to
//    another device running the SPI0_Slave code.
// 2) Verify that the J3 jumper is populated.
// 3) Run the code.
// 4) If the communication passes, the LEDs on both the Master and Slave
//    boards will blink slowly. If it fails, the LEDs will be OFF.
//
//
// Target:         C8051F02x
// Tool chain:     Keil C51 7.50 / Keil EVAL C51
// Command Line:   None
//
// Release 1.0
//    -Initial Revision (TP)
//    -14 DEC 2006
//

//-----------------------------------------------------------------------------
// Includes
//-----------------------------------------------------------------------------

#include <C8051F040.h>                 // SFR declarations

//-----------------------------------------------------------------------------
// Global Constants
//-----------------------------------------------------------------------------

#define SYSCLK             16000000    // Internal oscillator frequency in Hz

#define SPI_CLOCK          320000      // Maximum SPI clock
                                       // The SPI clock is a maximum of 320 kHz
                                       // when this example is used with
                                       // the SPI0_Slave code example.

#define MAX_BUFFER_SIZE    8           // Maximum buffer Master will send

// Instruction Set
#define  SLAVE_LED_ON      0x01        // Turn the Slave LED on
#define  SLAVE_LED_OFF     0x02        // Turn the Slave LED off
#define  SPI_WRITE         0x04        // Send a byte from the Master to the
                                       // Slave
#define  SPI_READ          0x08        // Send a byte from the Slave to the
                                       // Master
#define  SPI_WRITE_BUFFER  0x10        // Send a series of bytes from the
                                       // Master to the Slave
#define  SPI_READ_BUFFER   0x20        // Send a series of bytes from the Slave
                                       // to the Master
#define  ERROR_OCCURRED    0x40        // Indicator for the Slave to tell the
                                       // Master an error occurred

sbit LED = P1^6;                       // LED='1' means ON

sbit SLAVE_SEL = P0^7;                 // Slave select pin (NSS)

//-----------------------------------------------------------------------------
// Global Variables
//-----------------------------------------------------------------------------

unsigned char SPI_Data = 0xA5;

unsigned char SPI_Data_Array[MAX_BUFFER_SIZE] = {0};

bit Error_Flag = 0;

unsigned char Command = 0x00;

bit Transfer_In_Progress = 0;

//-----------------------------------------------------------------------------
//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Watchdog_Init (void);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 (void);
void SPI0_Init (void);
void Init_Device (void);

void SPI_LED_On (void);
void SPI_LED_Off (void);
void SPI_Byte_Write (void);
void SPI_Byte_Read (void);
void SPI_Array_Write (void);
void SPI_Array_Read (void);

void Delay (void);
void Short_Delay (void);

//-----------------------------------------------------------------------------
// main() Routine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test_value = 0x55;
   unsigned char test_array[MAX_BUFFER_SIZE] = {1,2,3,4,5,6,7,8};
   unsigned char i;

   Init_Device ();                     // Initializes hardware peripherals

   EA = 1;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LED = 0;

   // TEST BEGIN --------------------------------------------------------------

   SPI_Data = test_value;

   // Write a value
   SPI_Byte_Write ();

   while (Transfer_In_Progress);       // Wait until the Write transfer has
                                       // finished

   // Read the same value back
   SPI_Data = 0x00;
   SPI_Byte_Read ();

   while (Transfer_In_Progress);       // Wait until the Write transfer has
                                       // finished

   // Check if the sent value and returned value match
   if (SPI_Data != test_value)
   {
      Error_Flag = 1;
   }

   // Copy test_array into SPI_Data_Array
   for (i = 0; i < MAX_BUFFER_SIZE; i++)
   {
      SPI_Data_Array[i] = test_array[i];
   }

   // Send the array to the slave
   SPI_Array_Write ();

   while (Transfer_In_Progress);       // Wait until the Write transfer has
                                       // finished

   // Clear SPI_Data_Array for the SPI_Buffer_Read function
   for (i = 0; i < MAX_BUFFER_SIZE; i++)
   {
      SPI_Data_Array[i] = 0;
   }

   // Read the array back from the slave
   SPI_Array_Read ();

   while (Transfer_In_Progress);       // Wait until the Write transfer has
                                       // finished

   // Check if the received array matches the sent array
   for (i = 0; i < MAX_BUFFER_SIZE; i++)
   {
      if (SPI_Data_Array[i] != test_array[i])
      {
         Error_Flag = 1;
      }
   }

   // END OF TEST -------------------------------------------------------------

   while (1)
   {
      // If no error has occurred, blink the LEDs on the Master and Slave
      // boards
      if (Error_Flag == 0)
      {
         LED = 1;

         SPI_LED_On ();

         while (Transfer_In_Progress); // Wait until the Write transfer has
                                       // finished

         Delay ();

         SPI_LED_Off ();

         LED = 0;

         while (Transfer_In_Progress); // Wait until the Write transfer has
                                       // finished

         Delay ();
      }
   };
}

//-----------------------------------------------------------------------------
// Initialization Subroutines
//-----------------------------------------------------------------------------

//-----------------------------------------------------------------------------
// Watchdog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This function disables the watchdog timer.
//
//-----------------------------------------------------------------------------
void Watchdog_Init (void)
{
   WDTCN     = 0xDE;                   // Disable the Watchdog Timer
   WDTCN     = 0xAD;
}

//-----------------------------------------------------------------------------
// Oscillator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the system clock to use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 at 16 MHz.
//
//-----------------------------------------------------------------------------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
   OSCICN = 0x07;                      // Set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to
                                       // 16 MHz
}

//-----------------------------------------------------------------------------
// Port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crossbar and GPIO ports.
//
// P0.0  -  SCK  (SPI0), Push-Pull,  Digital
// P0.1  -  MISO (SPI0), Open-Drain, Digital
// P0.2  -  MOSI (SPI0), Push-Pull,  Digital
// P0.3  -  NSS  (SPI0), Open-Drain, Digital
//
// P0.7  -  SLAVE_SEL,   Push-Pull,  Digital
//
// P1.6  -  LED,         Push-Pull,  Digital (LED D3 on Target Board)
//
//-----------------------------------------------------------------------------
void PORT_Init (void)
{
   P0MDOUT = 0x85;                     // Make SCK, MOSI, and SLAVE_SEL
                                       // push-pull
   P1MDOUT = 0x40;                     // Make the LED push-pull

   XBR0 = 0x02;                        // Enable the SPI on the XBAR
   XBR2 = 0x40;                        // Enable the XBAR and weak pull-ups
}

//-----------------------------------------------------------------------------
// SPI0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Configures SPI0 to use 4-wire Single Master mode. The SPI timing is
// configured for Mode 0,0 (data centered on first edge of clock phase and
// SCK line low in idle state).
//
//-----------------------------------------------------------------------------
void SPI0_Init()
{
   SPI0CFG   = 0x07;                   // CKPHA = '0', CKPOL = '0'
                                       // SPI transmits 8 bits
   SPI0CN    = 0x03;                   // Master, SPI enabled

   // SPI clock frequency equation from the datasheet
   SPI0CKR   = (SYSCLK/(2*SPI_CLOCK))-1;

   EIE1 |= 0x01;                       // Enable SPI interrupts

   SLAVE_SEL = 1;                      // De-select the slave
}

//-----------------------------------------------------------------------------
// Init_Device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Calls all device initialization functions.
//
//-----------------------------------------------------------------------------
void Init_Device (void)
{
   Watchdog_Init ();                   // Disable the Watchdog Timer first
   Oscillator_Init ();
   Port_Init ();
   SPI0_Init ();
}

//-----------------------------------------------------------------------------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

//-----------------------------------------------------------------------------
// SPI_ISR
//-----------------------------------------------------------------------------
//
// Handles all error checks and single-byte writes.
//
// Note: SPI_WRITE_ARRAY is not handled by this ISR in order to take
// advantage of double-buffering (checking the TXBMT flag) using polling.
//
//
// Typical Write:
//
//              | 1st sent | 2nd sent | 3rd sent |   ...    | last sent |
//              ---------------------------------------------------------
//  Master NSSv | Command  |   Data1  |   Data2  |   ...    |   DataN   |  NSS^
//  Slave       |   N/A    |    N/A   |    N/A   |   ...    |    N/A    |
//
// Typical Read:
//
//              | 1st sent | 2nd sent | 3rd sent |   ...    | last sent |
//              ---------------------------------------------------------
//  Master NSSv | Command  |   dummy  |   dummy  |   ...    |   dummy   |  NSS^
//  Slave       |   N/A    |   Data1  |   Data2  |   ...    |   DataN   |
//-----------------------------------------------------------------------------
void SPI_ISR (void) interrupt 6
{
   static unsigned char array_index = 0;
   static char state = 0;

   if (WCOL == 1)
   {
      // Write collision occurred
      WCOL = 0;                        // Clear the write collision flag

      Error_Flag = 1;
   }
   else
   {
      // SPIF is set when the Master has finished the transfer, but the Slave
      // is not necessarily ready to continue the sequence.

      SLAVE_SEL = 1;                   // De-select the slave so it can
                                       // process the last transfer

      Short_Delay();                   // All the slave a little time to
                                       // process the last transfer

      if (SPI0DAT == ERROR_OCCURRED)
      {
         // This example recognizes when an error occurs, but does not include
         // any error handling.  The transfer can be aborted or rescheduled,
         // if desired.
         Error_Flag = 1;
      }

      // When the Master first enters the ISR, the SPIF flag should be set from
      // sending the Command byte.  This ISR handles the remaining steps of the
      // SPI transfer process.
      // <state> == 0: writing or reading 1 byte of data
      // <state> == 1: for READ commands (first time, only a dummy byte is
      //               sent but the second time, the data must be read from
      //               SPI0DAT)
      // <state> == 2: NSS = 1 to end the transfer, final byte read
      if (state == 0)
      {
         switch (Command)
         {
            case SLAVE_LED_ON:
            case SLAVE_LED_OFF:
               // Not expecting any data back

               Transfer_In_Progress = 0; // Allow a new transfer to begin

               break;

            case SPI_WRITE:
               SLAVE_SEL = 0;          // Reselect the slave

               SPI0DAT = SPI_Data;

               state = 2;              // Advance to the final state (only
                                       // writing one byte)

               break;

            case SPI_READ:
               SLAVE_SEL = 0;          // Reselect the slave

               SPI0DAT = 0xFF;         // Send a dummy byte so the Slave can
                                       // send the data

               state = 2;              // Advance to the final state (only
                                       // reading one byte)

               break;

            case SPI_WRITE_BUFFER:
               array_index = 0;        // Clear the data counter

               SLAVE_SEL = 0;          // Reselect the slave

               SPI0DAT = SPI_Data_Array[array_index]; // Write the bytes in
                                       // the array to the Slave

               array_index++;

               state = 1;

               break;

            case SPI_READ_BUFFER:
               array_index = 0;        // Clear the data counter

               SLAVE_SEL = 0;          // Reselect the slave

               SPI0DAT = 0xFF;         // Send a dummy byte so the Slave can
                                       // start sending the data

               state = 1;              // Advance to the next state where the
                                       // data can be received
                                       // The data from the slave is not
                                       // available until after the second
                                       // transfer is completed.
                                       // The dummy byte allows the slave to
                                       // send data, since the Master controls
                                       // SCK.

               break;

            default:
               state = 2;              // Any errors in the Command parsing
                                       // should go to state 2 where NSSMD0
                                       // is de-asserted
         }
      }
      else if (state == 1)             // This state is for ARRAY
      {                                // commands.
                                       // For READ_ARRAY, the data must be read
                                       // after the first dummy byte is sent.
                                       // For WRITE_ARRAY, the data counter
                                       // must be cleared before sending the
                                       // first byte.
         switch (Command)
         {
            case SPI_WRITE_BUFFER:
               SLAVE_SEL = 0;          // Reselect the slave

               SPI0DAT = SPI_Data_Array[array_index]; // Write the bytes in
                                       // the array to the Slave

               array_index++;

               if (array_index == MAX_BUFFER_SIZE)
               {
                  state = 2;           // Advance to the final state when
                                       // all bytes are written
               }

               break;

            case SPI_READ_BUFFER:
               SPI_Data_Array[array_index] = SPI0DAT;

               SLAVE_SEL = 0;          // Reselect the slave

               SPI0DAT = 0xFF;

               array_index++;

               if (array_index == (MAX_BUFFER_SIZE-1))
               {
                  state = 2;
               }

               break;
            default:
               state = 2;              // Any errors in the Command parsing
                                       // should go to state 2 where NSSMD0
                                       // is de-asserted
         }
      }
      else if (state == 2)
      {
         switch (Command)
         {
            case SPI_READ:
               SPI_Data = SPI0DAT;     // Read the data from the slave

               break;

            case SPI_READ_BUFFER:
               SPI_Data_Array[array_index] = SPI0DAT; // Read the last data
                                                      // without sending a
                                                      // dummy byte

               break;
         }

         Transfer_In_Progress = 0;     // Allow a new transfer to begin

         state = 0;                    // Reset the state
      }

      SPIF = 0;                        // Clear the SPIF flag
   }
}

//-----------------------------------------------------------------------------
// Support Routines
//-----------------------------------------------------------------------------

//-----------------------------------------------------------------------------
// SPI_LED_On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Turns the LED on the SPI Slave on.  The slave does not respond to this
// command, so the command consists of:
//
// Command = SLAVE_LED_ON
// Length = 1 byte (the command itself)
//
//-----------------------------------------------------------------------------
void SPI_LED_On (void)
{
   while (Transfer_In_Progress);       // Wait until the SPI is free, in case
                                       // it's already busy

   Transfer_In_Progress = 1;           // Indicate a transfer is ongoing

   SLAVE_SEL = 0;                      // Select the slave

   Command = SLAVE_LED_ON;

   SPI0DAT = Command;

   // The rest of this command will be handled by the SPI ISR, which will
   // trigger when SPIF is set from sending the Command
}

//-----------------------------------------------------------------------------
// SPI_LED_Off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Turns the LED on the SPI Slave off.  The slave does not respond to this
// command, so the command consists of:
//
// Command = SLAVE_LED_OFF
// Length = 1 byte (the command itself)
//
//-----------------------------------------------------------------------------
void SPI_LED_Off (void)
{
   while (Transfer_In_Progress);       // Wait until the SPI is free, in case
                                       // it's already busy

   Transfer_In_Progress = 1;           // Indicate a transfer is ongoing

   SLAVE_SEL = 0;                      // Select the slave

   Command = SLAVE_LED_OFF;

   SPI0DAT = Command;

   // The rest of this command will be handled by the SPI ISR, which will
   // trigger when SPIF is set from sending the Command
}

//-----------------------------------------------------------------------------
// SPI_Byte_Write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Note: SPI_Data must contain the data to be sent before calling this
// function.
//
// Writes a single byte to the SPI Slave.  The slave does not respond to this
// command, so the command consists of:
//
// Command = SPI_WRITE
// Length = 1 byte of command, 1 byte of data
//
//-----------------------------------------------------------------------------
void SPI_Byte_Write (void)
{
   while (Transfer_In_Progress);       // Wait until the SPI is free, in case
                                       // it's already busy

   Transfer_In_Progress = 1;           // Indicate a transfer is ongoing

   SLAVE_SEL = 0;                      // Select the slave

   Command = SPI_WRITE;

   SPI0DAT = Command;

   // The rest of this command will be handled by the SPI ISR, which will
   // trigger when SPIF is set from sending the Command
}

//-----------------------------------------------------------------------------
// SPI_Byte_Read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Note: SPI_Data will contain the data received after calling this function.
//
// Reads a single byte from the SPI Slave.  The command consists of:
//
// Command = SPI_READ
// Length = 1 byte of command, 1 byte of data
//
//-----------------------------------------------------------------------------
void SPI_Byte_Read (void)
{
   while (Transfer_In_Progress);       // Wait until the SPI is free, in case
                                       // it's already busy

   Transfer_In_Progress = 1;           // Indicate a transfer is ongoing

   SLAVE_SEL = 0;                      // Select the slave

   Command = SPI_READ;

   SPI0DAT = Command;

   // The rest of this command will be handled by the SPI ISR, which will
   // trigger when SPIF is set from sending the Command
}

//-----------------------------------------------------------------------------
// SPI_Array_Write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Note: SPI_Data_Array must contain the data to be sent before calling this
// function.
//
// Writes an array of values of size MAX_BUFFER_SIZE to the SPI Slave.  The
// command consists of:
//
// Command = SPI_WRITE_BUFFER
// Length = 1 byte of command, MAX_BUFFER_SIZE bytes of data
//
//-----------------------------------------------------------------------------
void SPI_Array_Write (void)
{
   while (Transfer_In_Progress);       // Wait until the SPI is free, in case
                                       // it's already busy

   Transfer_In_Progress = 1;           // Indicate a transfer is ongoing

   SLAVE_SEL = 0;                      // Select the slave

   Command = SPI_WRITE_BUFFER;

   SPI0DAT = Command;

   // The rest of this command will be handled by the SPI ISR, which will
   // trigger when SPIF is set from sending the Command
}

//-----------------------------------------------------------------------------
// SPI_Array_Read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Note: SPI_Data_Array will contain the data received after calling this
// function.
//
// Reads a single byte from the SPI Slave.  The command consists of:
//
// Command = SPI_READ_BUFFER
// Length = 1 byte of command, MAX_BUFFER_SIZE bytes of data
//
//-----------------------------------------------------------------------------
void SPI_Array_Read (void)
{
   while (Transfer_In_Progress);       // Wait until the SPI is free, in case
                                       // it's already busy

   Transfer_In_Progress = 1;           // Indicate a transfer is ongoing

   SLAVE_SEL = 0;                      // Select the slave

   Command = SPI_READ_BUFFER;

   SPI0DAT = Command;

   // The rest of this command will be handled by the SPI ISR, which will
   // trigger when SPIF is set from sending the Command
}

//-----------------------------------------------------------------------------
// Delay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Delay for little while (used for blinking the LEDs)
//
//-----------------------------------------------------------------------------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long count;

   for (count = 200000; count > 0; count--);
}

//-----------------------------------------------------------------------------
// Short_Delay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Delay for little while (used between transfers with the Slave)
//
//-----------------------------------------------------------------------------
void Short_Delay (void)
{
   unsigned char count;

   for (count = 200; count > 0; count--);
}

//-----------------------------------------------------------------------------
//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