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报错 求大神帮我解决

楼主:
用PROTEUS仿真时总是出现这个。。

网友A(2018-06-10):
引用 网友B:
所有仿真文件都在一个文件夹?
还是软件安装路径不是在英文路径下

谢谢 解决了

网友B:
所有仿真文件都在一个文件夹?
还是软件安装路径不是在英文路径下

网友C:
应该是文件系统权限问题,或是磁盘满,或是打开了多个Prote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