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ds1302年月日只有年不正确,我用的是GT107D,看附件

楼主:
/**************main.c**************/
这是主函数数码管显示部分代码
/*  shijian[]={50, 59,23, 1, 1, 1,2018}
                       0    1   2   3  4  5    6
                      秒  分  时 日  月  周   年
                      应显示:
                      2018 01  01  23 59  50
                           6   4    3   2     1   0

*/
                if(xianshi==1) //年月日
                {
                        yi=shijian[6]/1000;er=shijian[6]%1000/100;san=shijian[6]/10;si=shijian[6]%10;
                        wu=shijian[4]/10;liu=shijian[4]%10;qi=shijian[3]/10;ba=shijian[3]%10;
                }
/*************ds1302.c*******************/
ds1302代码我把所有的数据全改成了uint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shijian[]={50,59,23,1, 1, 1, 2018};
/*                     秒 分 时 日 月 周   年  */
sbit SCK=P1^7;
sbit SDA=P2^3;           //  I/O口
sbit RST = P1^3;   // DS1302复位

void Write_Ds1302_Byte(uint temp) //写入
{
        uint i;
        for (i=0;i<8;i++) //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SCK=0;
                SDA=temp&0x01;  //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temp>>=1;
                SCK=1;                                        //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
}

void Write_Ds1302( uint address,uint dat )
{
         RST=0;   //将RST(CE)置低电平。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调用上面
         Write_Ds1302_Byte(dat/10<<4|(dat%10));
         RST=0;
}

unsigned int Read_Ds1302 ( uint address )
{
         uint i,temp=0x00,dat1,dat2;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for (i=0;i<8;i++)
         {
                SCK=0;
                temp>>=1;
                 if(SDA)
                 temp|=0x80;
                 SCK=1;
        }
         RST=0; //读取稳定
        _nop_();
         RST=0;
        SCK=0;
        _nop_();
        SCK=1;
        _nop_();
        SDA=0;
        _nop_();
        SDA=1;
        _nop_();

        dat1=temp/16;
        dat2=temp%16;
        temp=dat1*10+dat2;
        return (temp);
}
void ds1302_init()
{
        uint add,i;
        add=0x80;
        Write_Ds1302(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关闭写保护 wp=1000  111 0
  for(i=0;i<7;i++)         //写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
                Write_Ds1302(add,shijian[i]);
                add+=2;
        }
        Write_Ds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使其不受外界影响
}
void ds1302_get()
{
        uint add,i;
        add=0x81;
        Write_Ds1302(0x8e,0x00);//禁止写保护,关闭写保护 wp=1000  111 0
  for(i=0;i<7;i++)        //读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
                shijian[i]=Read_Ds1302(add);
                add+=2;
        }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使其不受外界影响
}

网友A(2018-06-09):
只能修改后面的源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