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阳数码管计分8*8点阵贪吃蛇游戏单片机源码和proteus仿真

楼主(2018-06-09):
基于51单片机的8*8点阵贪吃蛇游戏
1、器件:51单片机、点阵、数码管、三极管、按键等
2。可以累积分数

附上protues仿真、及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stdlib.h>
#define SNAKE 17                 //最大长度
#define TIME 50                 //显示延时时间
#define SPEED 40         //速度控制

//计分
sbit sw=P3^0;     //十位公共极
sbit gw=P3^1;          //个位公共极

unsigned char tab1[]={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个位

unsigned char tab2[]= {0xc0,0xf9,0xa4,0xb0};          //十位
sbit pause=P3^7;

//定义方向
sbit  left=P3^3;
sbit  down=P3^4;
sbit right=P3^5;
sbit  up=P3^6;

unsigned char x[SNAKE+1];                         //蛇身的坐标 行
unsigned char y[SNAKE+1];                     //蛇身的坐标 列
unsigned char time,n,i,e;              //延时时间,当前蛇长,通用循环变量,当前速度
char addx,addy;                // 移动方向,同直角坐标系,addx为横向,addy为纵向
bit again  ;//再次产生果实变量,

//延时程序

void delay(char MS)
{
  while(MS--)
  ;

}

//判断碰撞

bit knock()
{   bit k;
      k=0;
      if(x[1]>7||y[1]>7)  { k=1;}                             //撞墙
     for(i=2;i<n;i++)
           if((x[1]==x[i])&(y[1]==y[i]))    {k=1; } //撞自己
    return k;
}

//键位处理

void turnkey()
{
   if(right==0)     {addy=0;   if(addx!=-1)  addx=1;           else   addx=-1;}
     if(left==0)      {addy=0;  if(addx!=1)  addx=-1;         else addx=1;}
       if(down==0)     {addx=0;   if(addy!=1)   addy=-1;       else addy=1;}
        if(up==0)      {addx=0;   if(addy!=-1)   addy=1;   else addy=-1;}
}

void score(unsigned char j)
{
       if(j<40)
           { P1=tab1[j%10];
             gw=1;
           delay(TIME+10) ;
                gw=0;

           P1=tab2[j/10];
            sw=1;
          delay(TIME+10);
                sw=0;
       }

}
//判断具体的亮点

char mux(unsigned char temp)
{
   if(temp==7)     return 128;
      if(temp==6)      return 64;
         if(temp==5)     return 32;
            if(temp==4)    return 16;
              if(temp==3)   return 8;
                if(temp==2)   return 4;
                 if(temp==1)   return 2;
                   if(temp==0)   return 1;
   return 0;
}
//显示函数,按点从头到尾扫描,周期为SNAKE,扫描k个周期运动一格

void time0 (unsigned char k,unsigned char f)          //显示k次
{
  while(k--)
   {

     for(i=0;i<SNAKE+1;i++)                               //扫描整个虚拟蛇身
       {
             P2=mux(x[i]);   P0=255-mux(y[i]);              //按点依次显示
                   turnkey();                              //上下左右键位处理
         score(f);                                        //显示延迟
                  P2=0x00;  P0=0xff;                                   //灭灯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f=0; pause=1;
   e=SPEED;                 //给运动速度赋初值
   while(1)
   {
     for(i=3;i<SNAKE+1;i++)     {   x[i]=20;         y[i]=20;  }          //初始化虚拟蛇身

        x[0]=4;   y[0]=4;           //果子位置
           n=3;                      //起始蛇长 n-=1
        x[1]=1;   y[1]=0;                //蛇头
        x[2]=0;   y[2]=0;                   //蛇尾1

        addx=0;   addy=0;                                       //位移偏移

                  while(1)
            {
               time0(e,f) ;

                 if( knock() )    { e=SPEED;break; }                          //判断碰撞

                   if( (x[0]==x[1]+addx) & (y[0]==y[1]+addy) )         //如果吃到东西
                   {
                                      if(f<40)   {         f++;   score(f);  }                    //加分
                                                 else f=0;
                                 n++;                          //蛇身加1
                                      if(n==SNAKE+1)                  //如果蛇达到最大长度,进入下一关
                                      {
                                         n=3;         e-=10;  //蛇身长从2开始,运动加速
                                          for(i=3;i<SNAKE+1;i++)  {x[i]=20; y[i]=20;}         //初始化虚拟蛇身
                                }

                                        do                           //产生果实
                                         {
                                                     x[0]=rand()%8;y[0]=rand()%8;//产生随机果实
                                                    again=0;
                                                     for(i=1;i<n;i++)                        //判断是否与蛇身重叠
                                                     if((x[0]==x[i])&(y[0]==y[i]))    again=1;
                                     }while(again);                                        //若重叠则再次产生

                    }
                                         if(pause)
                                         {
                       for(i=n-1;i>1;i--)                                              //蛇身从尾到头移动
                                         {x[i]=x[i-1];y[i]=y[i-1];}
                            x[1]=x[2]+addx;    y[1]=y[2]+addy;                    //蛇头移动1格
                                    }

                          }

                     }
}

……………………

网友A:
可以练习练习

网友B(2021-06-21):
其实,你可以再上传一个数码管的下雨模式 的代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