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非接触式IC卡性能简介S50非接触式IC卡性能简介

楼主(2018-06-09):
S50非接触式IC卡性能简介(M1)

一、        主要指标
        容量为8K位EEPROM
        分为16个扇区,每个扇区为4块,每块16个字节,以块为存取单位
        每个扇区有独立的一组密码及访问控制
        每张卡有唯一序列号,为32位
        具有防冲突机制,支持多卡操作
        无电源,自带天线,内含加密控制逻辑和通讯逻辑电路
        数据保存期为10年,可改写10万次,读无限次
        工作温度:-20℃~50℃(湿度为90%)
        工作频率:13.56MHZ
        通信速率:106 KBPS
        读写距离:10 cm以内(与读写器有关)

二、        存储结构
1、        M1卡分为16个扇区,每个扇区由4块(块0、块1、块2、块3)组成,(我们也将16个扇区的64个块按绝对地址编号为0~63,存贮结构如下图所示:

        块0                     数据块        0
扇区0          块1                数据块        1
        块2                数据块        2
        块3        密码A   存取控制   密码B        控制块        3
          块0                数据块        4
扇区1        块1                数据块        5
        块2                数据块        6
        块3        密码A   存取控制   密码B        控制块        7

            ∶
      ∶
      ∶

            0                数据块        60
扇区15            1                数据块        61
          2                数据块        62
          3        密码A    存取控制   密码B        控制块        63

2、        第0扇区的块0(即绝对地址0块),它用于存放厂商代码,已经固化,不可更改。
3、        每个扇区的块0、块1、块2为数据块,可用于存贮数据。
   数据块可作两种应用:
★        用作一般的数据保存,可以进行读、写操作。
★        用作数据值,可以进行初始化值、加值、减值、读值操作。
4、        每个扇区的块3为控制块,包括了密码A、存取控制、密码B。具体结构如下:

            密码A(6字节)  存取控制(4字节) 密码B(6字节)

5、        每个扇区的密码和存取控制都是独立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定各自的密码及存取控制。存取控制为4个字节,共32位,扇区中的每个块(包括数据块和控制块)的存取条件是由密码和存取控制共同决定的,在存取控制中每个块都有相应的三个控制位,定义如下:

          块0:   C10   C20   C30
          块1:   C11   C21   C31
          块2:   C12   C22   C32
          块3:   C13   C23   C33

  三个控制位以正和反两种形式存在于存取控制字节中,决定了该块的访问权限(如
  进行减值操作必须验证KEY A,进行加值操作必须验证KEY B,等等)。三个控制
  位在存取控制字节中的位置,以块0为例:

   对块0的控制:
           bit  7    6     5       4     3      2      1      0
字节6                                C20_b                                C10_b
字节7                                C10                                C30_b
字节8                                C30                                C20
字节9
                ( 注: C10_b表示C10取反 )

      存取控制(4字节,其中字节9为备用字节)结构如下所示:
          bit  7    6      5       4     3      2      1      0
字节6        C23_b        C22_b        C21_b        C20_b        C13_b        C12_b        C11_b        C10_b
字节7        C13        C12        C11        C10        C33_b        C32_b        C31_b        C30_b
字节8        C33        C32        C31        C30        C23        C22        C21        C20
字节9
                     ( 注: _b表示取反 )

    6、数据块(块0、块1、块2)的存取控制如下:

  控制位(X=0..2)
                   访 问 条 件 (对数据块 0、1、2)
C1X        C2X        C3X         Read         Write         Increment        Decrement, transfer,
Restore
0        0        0        KeyA|B        KeyA|B        KeyA|B        KeyA|B
0        1        0        KeyA|B        Never        Never        Never
1        0        0        KeyA|B        KeyB        Never        Never
1        1        0        KeyA|B        KeyB        KeyB        KeyA|B
0        0        1        KeyA|B        Never        Never        KeyA|B
0        1        1        KeyB        KeyB        Never        Never
1        0        1        KeyB        Never        Never        Never
1        1        1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KeyA|B 表示密码A或密码B,Never表示任何条件下不能实现)

  例如:当块0的存取控制位C10 C20 C30=1 0 0时,验证密码A或密码B正确后可读;
        验证密码B正确后可写;不能进行加值、减值操作。

    7、控制块块3的存取控制与数据块(块0、1、2)不同,它的存取控制如下:

                        密码A        存取控制        密码B
C13        C23        C33        Read        Write         Read        Write        Read        Write
0        0        0        Never        KeyA|B        KeyA|B        Never        KeyA|B        KeyA|B
0        1        0        Never        Never        KeyA|B        Never        KeyA|B        Never
1        0        0        Never        KeyB        KeyA|B        Never        Never        KeyB
1        1        0        Never        Never        KeyA|B        Never        Never        Never
0        0        1        Never        KeyA|B        KeyA|B        KeyA|B        KeyA|B        KeyA|B
0        1        1        Never        KeyB        KeyA|B        KeyB        Never        KeyB
1        0        1        Never        Never        KeyA|B        KeyB        Never        Never
1        1        1        Never        Never        KeyA|B        Never        Never        Never
   例如:当块3的存取控制位C13 C23 C33=1 0 0时,表示:
           密码A:不可读,验证KEYA或KEYB正确后,可写(更改)。
         存取控制:验证KEYA或KEYB正确后,可读、可写。
           密码B:验证KEYA或KEYB正确后,可读、可写。

三、        工作原理
卡片的电气部分只由一个天线和ASIC组成。
天线:卡片的天线是只有几组绕线的线圈,很适于封装到IS0卡片中。
ASIC:卡片的ASIC由一个高速(106KB波特率)的RF接口,一个控制单元和一个
      8K位EEPROM组成。
工作原理:读写器向M1卡发一组固定频率的电磁波,卡片内有一个LC串联谐振电路,其频率与读写器发射的频率相同,在电磁波的激励下,LC谐振电路产生共振,从而使电容内有了电荷,在这个电容的另一端,接有一个单向导通的电子泵,将电容内的电荷送到另一个电容内储存,当所积累的电荷达到2V时,此电容可做为电源为其它电路提供工作电压,将卡内数据发射出去或接取读写器的数据。

四、        M1射频卡与读写器的通讯

          改变扇区

         不改变扇区

复位应答(Answer to request)
M1射频卡的通讯协议和通讯波特率是定义好的,当有卡片进入读写器的操作范围时,读写器以特定的协议与它通讯,从而确定该卡是否为M1射频卡,即验证卡片的卡型。

防冲突机制 (Anticollision Loop)
当有多张卡进入读写器操作范围时,防冲突机制会从其中选择一张进行操作,未选中的则处于空闲模式等待下一次选卡,该过程会返回被选卡的序列号。

选择卡片(Select Tag)
选择被选中的卡的序列号,并同时返回卡的容量代码。

三次互相确认(3 Pass Authentication)
选定要处理的卡片之后,读写器就确定要访问的扇区号,并对该扇区密码进行密码校验,在三次相互认证之后就可以通过加密流进行通讯。(在选择另一扇区时,则必须进行另一扇区密码校验。)

对数据块的操作
读 (Read):读一个块;
写 (Write):写一个块;
加(Increment):对数值块进行加值;
减(Decrement):对数值块进行减值;
存储(Restore):将块中的内容存到数据寄存器中;
传输(Transfer):将数据寄存器中的内容写入块中;
中止(Halt):将卡置于暂停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