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51数码管计时器的制作

楼主:
这是我上个星期制作的数码管倒计时
花了我一个上午的设计与调试
最后成功突破的其中的难题
下面是我的原理图以及代码
供大家参考与借鉴
有什么不懂的
随时联系我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1.h"
unsigned int a=60000;
void main()
{  while(1)
   {P3=0xc0;
   while(a--);
   P3=0xf9;
   while(a--);
   P3=0xa4;
   while(a--);
   P3=0xb0;
   while(a--);
   P3=0x99;
   while(a--);
   P3=0x92;
   while(a--);
   P3=0x82;
   while(a--);
   P3=0xf8;
   while(a--);
   P3=0x80;
   while(a--);
   P3=0x90;
   while(a--);
   P3=0x88;
   while(a--);
   P3=0x83;
   while(a--);
   P3=0xc3;
   while(a--);
   P3=0xa1;
   while(a--);
   P3=0x86;
   while(a--);
   P3=0x8e;
   while(a--);
   }
  }

网友A(2018-06-09):
可以,向你学习了

网友B:
功能是什么

网友C(2020-06-18):
请问这个开关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D:
这个计时的单位是什么

网友E:
我还以为有仿真文件在里面

网友F:
unsigned char code distab[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共阳极数码管段码表0-f;
可以尝试下用段码表这个写倒计时,延时单独写一个延时子程序然后调用。
想请教一下上面直接显示的源代码倒计时是加上了a-f吗?从代码写的顺序怎么像是0-f的顺序增加然后循环呢?

网友G(2022-04-17):
为什么灯不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