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12单片机做温度数据上传到onenet平台经验总结与源码

楼主:
1
第一次接触onenet平台,所总结的不太全面,欢迎讨论。首先,初始化esp8266模块,特别提醒一下单片机使用的晶振最好是11.0952M,以减少数据误差。本实验波特率是设为9600。
程序在上传的资料里,现在主要说onenet的报文封装问题:

红色字体的详细内容请看上传资料的总结,里面有讲。
我使用的是第一种,以下是我写的程序封装:

最好将报文分段上传,之前我是一堆上传的,然后不成功,后来换了这种方式。
所有资料在上传的文件里面,程序以及总结onenet的http协议的使用。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名称:延时函数
作用:毫秒级延时,微妙级延时函数,为数据收发完成作等待.......
********************************************************************/
void Delay2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1;
        j = 216;
        k = 3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us_delay(u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_1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46;
        j = 153;
        k = 24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5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22;
        j = 3;
        k = 22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名称:波特率发生器函数
作用:波特率发生器是T1定时器实现,
********************************************************************/
void Uart_Init()//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2;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IP    = 0X10;                   //将中断优先级设置为高优先级
        TH1   = 0xfd;
        TL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EA    = 1;                 //打开总中断
}

/********************************************************************
名称:串口发送函数
功能:MCU向其他与其连接的设备发送数据(此处是无线WIFI模块ESP8266)
********************************************************************/
void Send_Uart(uchar value)
{
      ES=0;         //关闭串口中断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SBUF=value;     //发送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ES=1;         //允许串口中断
}
/********************************************************************
名称:WIFI模块设置函数
作用: 启动模块,以便可以实现无线接入和控制
********************************************************************/
void Send_Str(uchar *puf) // 数组指针*puf指向字符串数组
{

      while(*puf!='\0')    //遇到空格跳出循环
      {
           Send_Uart(*puf);  //向WIFI模块发送控制指令。
           us_delay(5);
           puf++;
      }
}

void ESP8266_Config(void)
{
                Send_Str("AT+CIPSTART=\"TCP\",\"183.230.40.34\",80\r\n");
                Delay500ms();
                Send_Str("AT+CIPMODE=1\r\n");        //????????,??OK/Link isbuilded,????
                Delay500ms();
                Send_Str("AT+CIPSEND\r\n");                //????,?????????????>,????????,?????20ms????,????2048??,????????++??????,??????????????????????
                Delay500ms();
                Send_Str("POST /devices/29464168/datapoints?type=3 HTTP/1.1\r\n");
                Delay20ms();
                  Send_Str("api-key:wvQQgBnVNLk3zGI=Ft=4LV5hw6I=\r\n");
                Delay20ms();
                Send_Str("Host:api.heclouds.com\r\n");
                Delay20ms();
                Send_Str("Content-Length:16\r\n");
                Delay20ms();
                Send_Str("\r\n");
                Delay20ms();
                Send_Str("{\"ADC_1\":");
                Delay20ms();
                Send_Str(tempnum);//12.6                Delay20ms();
                Send_Str("}");
                Delay20ms();
                Send_Str("\r\n");
                Delay500ms();

}
/********************************************************************
名称:主函数
作用:程序的执行入口
********************************************************************/
void main()
{
        Uart_Init();//使用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
        Send_Str("AT+CWQAP\r\n");
        Delay_1s();
        Send_Str("AT+CWJAP=\"LUO\",\"*******luo\"\r\n");
        Delay_1s();
        Delay_1s();
        Delay_1s();
        while(1)
        {
                tempshow();
                ESP8266_Config();
        }
}

/*********************************************************************
名称:串行通讯中断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RI)RI=0;
        if(TI)TI=0;
……………………

新建 360压缩 ZIP

2

网友A(2019-03-10):
楼主在吗,能不能再讲详细一点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吗,能不能再讲详细一点呀

你有什么问题

网友C(2019-05-13):
请问一下,这些硬件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B(2019-12-04):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些硬件是怎么连接的?

串口连接wifi就行了呀

网友D(2020-05-16):
楼主,我的怎么上传不了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