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矩阵按键的单片机源码与电路图

楼主(2018-06-09):
这是我先前编写的数码管显示+矩阵按键程序:矩阵按键:按下4*4矩阵按键分别代表0F;独立按键K3为清屏按键,按下后数码内容清空。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3=P3^5;
uchar k;
uchar  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void delays(s)
{
        int i,j;
        for(i=s;i>0;i--)
        for(j=120;j>0;j--);
}
void keypros()
  {
        uchar a,b;
        P1=0xf0;
        delays(10) ;
        a=P1;
        P1=0x0f;
        delays(10);
        b=P1;
        a=a+b;

        switch(a)
          {
                case 0x7e:k=0;break;
                case 0xbe:k=1;break;
                case 0xde:k=2;break;
                case 0xee:k=3;break;

                case 0x7d:k=4;break;
                case 0xbd:k=5;break;
                case 0xdd:k=6;break;
                case 0xed:k=7;break;

                case 0x7b:k=8;break;
                case 0xbb:k=9;break;
                case 0xdb:k=10;break;
                case 0xeb:k=11;break;

                case 0x77:k=12;break;
                case 0xb7:k=13;break;
                case 0xd7:k=14;break;
                case 0xe7:k=15;break;
          }
}

void main()
{
        P2=0x00;
        while(1)
        {
                if(k3==0)
                {
                         delays(10);
                        if(k3==0)
                        {
                                k=0xff;
                        }
                }

                keypros();
                if(k!=0xff)
                {
                        P0=duan[k];
                }
                 else if(k==0xff)
                 {
                         P0=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