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plab iar与protues联调驱动软件

楼主(2018-06-09):
以前进行软件仿真时总是要先编译一遍程序之后再进行仿真,感觉很麻烦。其实Protues官方就提供了驱动组件来完成联合调试(远程调试)的。具体的使用方法见下面:

第一步、安装组件
安装该插件后可以直接对 Protues 中的画好的电路图进行仿真,需要用到的是:
直接将附件或者链接软件下载后“下一步”安装好。
第二步、开启调试模式
Keil:
1、建立好工程;
2、右键选择工程的”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也可以使用菜单栏中的“Flash”——〉“Configure Flash Tools”),再选择该对话框中的“Debug”选项。将“Debug”中选择使用右边的仿真选项,并将下拉菜单中“Protues VSM Simulator”选上,同时将下方的“Ruan to main()”一并选上。点击“OK”;
3、打开Protues,将电路图会绘制并保存好,同样的还需要对Protues进行设置。只需将菜单栏中“Debug”——〉“Use Remote Debug Monitor”选上即可;

protues 联调工具软件(51,pic,avr).zip

网友A:
麻烦,还是用 Protues 8.6简单。

网友B(2018-08-11):
引用 网友A:
麻烦,还是用 Protues 8.6简单。

8.6的如何与keil联调 ?望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