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DS18B20+lcd12864的温度检测设计源码

楼主(2018-06-09):
主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s18b20.h"
char bbb[32],ddd[32];
short aaa,ccc;         //0x20000014
double c,d;
#ifdef __GNUC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ch, FILE *f)
#endif
int main(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delay_init(72);
LCD_GPIOInit();
LCD_Init();
       while(DS18B20_Init())/
       {
              delay_ms(500);
       }
while (1)
{
     LCD_Clear();
              aaa=DS18B20_Get_Temp();
   sprintf(bbb,"%d",aaa);
              bbb[3]=bbb[2];
              bbb[2]='.';
              LCD_ShowString(1,1,"Temperature:");
   LCD_ShowString(4, 2,(&(bbb[0])));
              LCD_ShowString(6,2,"℃");
   delay_us(1000000);
}
}
3.系统初始化:
3.1时钟的初始程序
SystemCoreClockUpdate ();
3.2.I/O初始化程序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3.3.18b20初始化程序
初始化要用到的几个 GPIO 引脚;初始化 ds18b20芯片;
程序为:
u8 DS18B20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GP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使能PORTA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
       DS18B20_Rst();
       returnDS18B20_Check();
}
3.4.ds18b20中读入温度程序
//从ds18b20得到温度值
//精度:0.1C
//返回值:温度值 (-550~1250)
short DS18B20_Get_Temp(void)
{
   u8 temp;
   u8 TL,TH;
       shorttem;
   DS18B20_Start ();
   DS18B20_Rs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be);
   TL=DS18B20_Read_Byte();
   TH=DS18B20_Read_Byte();

    if(TH>7)
   {
       TH=~TH;
       TL=~TL;
       temp=0;//温度为负
   }else temp=1;//温度为正
   tem=TH; //获得高八位
   tem<<=8;
   tem+=TL;//获得底八位
   tem=(float)tem*0.625;//转换
       if(temp)returntem; //返回温度值
       elsereturn -tem;
}
3.5.LCD显示程序
//LCD端口初始化
void LCD_GPIOInit (void)
{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GPIO结构变量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AFIO时钟(下一操作所必需)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启用SW-DP(关闭其他以开放IO口)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关闭AF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数据端口时钟
//以上是对单个I/O的初始化例子,本工程可以一次完成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联络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LCD_RS_PIN | LCD_EN_PIN | LCD_RW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LCD_EN_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GPIOC,GPIO_ReadOutputData(GPIOC) | 0x000e); //输出高电平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void)
{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_us(100000);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_us(100);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_us(100);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_us(5000);
}
//设定显示位置
void LCD_SetCursor (u8 x, u8 y)
{
  if (y == 0)
    {y = 0x80;}
  else if (y == 1)
    {y = 0x90;}
  else if (y == 2)
    {y = 0x88;}
  else if (y == 3)
    {y = 0x98;}
  LCD_Wcmd(x + y);     //显示地址
}
//从(x,y)处开始显示一个字符串,*p:待显示字符串
void LCD_ShowString (u8 x,u8 y, char *p)
{
         u8 i=0;
  LCD_SetCursor(x, y);
  while(*p != '\0')
  {
    LCD_Wdata(*p++);
  }
}

罗靖

网友A(2019-02-19):
不好用啊

网友B(2019-09-02):
是串行还是并行的程序?

网友C(2020-06-15):
你好,请问这个有proteus仿真图吗?

网友D:
可以参考,有点使用价值

网友E(2021-04-30):
LCD怎么接的线啊

网友F:
在偿试中,有得学习了。

网友G:
那个大哥试了,这个好用吗

网友H:
下了之后才发现这就是正点原子的示例源码,就改了IO口,里面错的字都一毛一样啊。

网友I:
可以下载使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下了之后才发现这就是正点原子的示例源码,就改了IO口,里面错的字都一毛一样啊。

请问这个怎么接的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