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算法的使用说明与C语言版实现源码

楼主:
如果对时间要求不是很高的话,用51单片机做fft计算进行频率分析也可以熟悉算法并了解fft的本质

FFT使用说明
性能:
64点  :1.50299ms
128点 :3.09864ms
使用方法指导:
1,需要两个文件,fft_fp.c和fft_fp.h
2,根据需求修改fft_fp.h中的采样点数FFT_N,采样点数以宏定义的方式定义
3,外部声明两个全局变量,已经在fft_fp.c中定义
    extern struct compx s[FFT_N];     //FFT输入和输出:从S[0]开始存放,根据大小自己定义
    extern float SIN_TAB[FFT_N/4+1];  //正弦信号表
4,调用create_sin_tab(float *sin_t)函数将正弦信号数据表生成在内存中,比如这样调用create_sin_tab(SIN_TAB);
5,采样数据,将ADC采样的数据按自然序列放在s的实部,虚部为0
6,调用FFT(struct compx *xin)函数开始计算,计算结果也存放在xin中,比如我们这样调用:FFT(s),结果存放在s中
7,计算每个频点的模值,计算方法如下:
    for(i=1;i<FFT_N/2;i++){          //求变换后结果的模值,存入复数的实部部分
        s[ i].real=sqrt(s[ i].real*s[ i].real+s[ i].imag*s[ i].imag)/(i=0?FFT_N:(FFT_N/2));
    }
8,大功告成!

/*********************************************************************
                         快速福利叶变换C程序包
函数简介:此程序包是通用的快速傅里叶变换C语言函数,移植性强,以下部分不依
          赖硬件。此程序包采用联合体的形式表示一个复数,输入为自然顺序的复
          数(输入实数是可令复数虚部为0),输出为经过FFT变换的自然顺序的
          复数.此程序包可在初始化时调用create_sin_tab()函数创建正弦函数表,
          以后的可采用查表法计算耗时较多的sin和cos运算,加快可计算速度.与
          Ver1.1版相比较,Ver1.2版在创建正弦表时只建立了1/4个正弦波的采样值,
          相比之下节省了FFT_N/4个存储空间
使用说明:使用此函数只需更改宏定义FFT_N的值即可实现点数的改变,FFT_N的
          应该为2的N次方,不满足此条件时应在后面补0。若使用查表法计算sin值和
          cos值,应在调用FFT函数前调用create_sin_tab()函数创建正弦表
函数调用:FFT(s);
作    者:吉帅虎
时    间:2010-2-20
版    本:Ver1.2
参考文献:
**********************************************************************/
#include <math.h>
#include "fft_fp.h"

//#define FFT_N 64                                                   //定义福利叶变换的点数
//#define PI 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41971               //定义圆周率值
//
//struct compx {float real,imag;};                                    //定义一个复数结构
struct compx s[FFT_N];                                              //FFT输入和输出:从S[0]开始存放,根据大小自己定义
float SIN_TAB[FFT_N/4+1];                                             //定义正弦表的存放空间

/*******************************************************************
函数原型:struct compx EE(struct compx b1,struct compx b2)
函数功能:对两个复数进行乘法运算
输入参数:两个以联合体定义的复数a,b
输出参数:a和b的乘积,以联合体的形式输出
*******************************************************************/
struct compx EE(struct compx a,struct compx b)
{
struct compx c;
c.real=a.real*b.real-a.imag*b.imag;
c.imag=a.real*b.imag+a.imag*b.real;
return(c);
}

/******************************************************************
函数原型:void create_sin_tab(float *sin_t)
函数功能:创建一个正弦采样表,采样点数与福利叶变换点数相同
输入参数:*sin_t存放正弦表的数组指针
输出参数:无
******************************************************************/
void create_sin_tab(float *sin_t)
{
  int i;
  for(i=0;i<=FFT_N/4;i++)
  sin_t[ i]=sin(2*PI*i/FFT_N);
}
/******************************************************************
函数原型:void sin_tab(float pi)
函数功能:采用查表的方法计算一个数的正弦值
输入参数:pi 所要计算正弦值弧度值,范围0--2*PI,不满足时需要转换
输出参数:输入值pi的正弦值
******************************************************************/
float sin_tab(float pi)
{
  int n;
  float a=0;
   n=(int)(pi*FFT_N/2/PI);

  if(n>=0&&n<=FFT_N/4)
    a=SIN_TAB[n];
  else if(n>FFT_N/4&&n<FFT_N/2)
    {
     n-=FFT_N/4;
     a=SIN_TAB[FFT_N/4-n];
    }
  else if(n>=FFT_N/2&&n<3*FFT_N/4)
    {
     n-=FFT_N/2;
     a=-SIN_TAB[n];
   }
  else if(n>=3*FFT_N/4&&n<3*FFT_N)
    {
     n=FFT_N-n;
     a=-SIN_TAB[n];
   }

  return a;
}
/******************************************************************
函数原型:void cos_tab(float pi)
函数功能:采用查表的方法计算一个数的余弦值
输入参数:pi 所要计算余弦值弧度值,范围0--2*PI,不满足时需要转换
输出参数:输入值pi的余弦值
******************************************************************/
float cos_tab(float pi)
{
   float a,pi2;
   pi2=pi+PI/2;
   if(pi2>2*PI)
     pi2-=2*PI;
   a=sin_tab(pi2);
   return a;
}
/*****************************************************************
函数原型:void FFT(struct compx *xin,int N)
函数功能:对输入的复数组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FFT)
输入参数:*xin复数结构体组的首地址指针,struct型
输出参数:无
*****************************************************************/
void FFT(struct compx *xin)
{
  register int f,m,nv2,nm1,i,k,l,j=0;
  struct compx u,w,t;

   nv2=FFT_N/2;                  //变址运算,即把自然顺序变成倒位序,采用雷德算法
   nm1=FFT_N-1;
   for(i=0;i<nm1;i++)
   {
    if(i<j)                    //如果i<j,即进行变址
     {
      t=xin[j];
      xin[j]=xin[ i];
      xin[ i]=t;
     }
    k=nv2;                    //求j的下一个倒位序
    while(k<=j)               //如果k<=j,表示j的最高位为1
     {
      j=j-k;                 //把最高位变成0
      k=k/2;                 //k/2,比较次高位,依次类推,逐个比较,直到某个位为0
     }
   j=j+k;                   //把0改为1
  }

  {
   int le,lei,ip;                            //FFT运算核,使用蝶形运算完成FFT运算
    f=FFT_N;
   for(l=1;(f=f/2)!=1;l++)                  //计算l的值,即计算蝶形级数
           ;
  for(m=1;m<=l;m++)                         // 控制蝶形结级数
   {                                        //m表示第m级蝶形,l为蝶形级总数l=log(2)N
    le=2<<(m-1);                            //le蝶形结距离,即第m级蝶形的蝶形结相距le点
    lei=le/2;                               //同一蝶形结中参加运算的两点的距离
    u.real=1.0;                             //u为蝶形结运算系数,初始值为1
    u.imag=0.0;
    //w.real=cos(PI/lei);                  //不适用查表法计算sin值和cos值
    // w.imag=-sin(PI/lei);
    w.real=cos_tab(PI/lei);                //w为系数商,即当前系数与前一个系数的商
    w.imag=-sin_tab(PI/lei);
    for(j=0;j<=lei-1;j++)                  //控制计算不同种蝶形结,即计算系数不同的蝶形结
     {
      for(i=j;i<=FFT_N-1;i=i+le)           //控制同一蝶形结运算,即计算系数相同蝶形结
       {
        ip=i+lei;                          //i,ip分别表示参加蝶形运算的两个节点
        t=EE(xin[ip],u);                   //蝶形运算,详见公式
        xin[ip].real=xin[ i].real-t.real;
        xin[ip].imag=xin[ i].imag-t.imag;
        xin[ i].real=xin[ i].real+t.real;
        xin[ i].imag=xin[ i].imag+t.imag;
       }
      u=EE(u,w);                          //改变系数,进行下一个蝶形运算
     }
   }
  }

}

/************************************************************
函数原型:void main()
函数功能:测试FFT变换,演示函数使用方法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

网友A(2018-07-20):
请问还需要用到什么程序吗,能不能给个完整的ad采样然后FFT的呢

网友A:
这里是没有ad采样函数吗,能不能给个完整的有ad采样的FFT的程序呢

网友B:
51单片机作FFT会不会出现存储空间不足的问题啊?有AD采样的程序吗?

网友C:
有谁试用过可行吗?

网友C:
我试了一下,keil编译的时候显示空间不足,郁闷了。

网友D(2018-10-03):
可以使用,结果还在测试中,调用create_sin_tab得改改

网友E:
不错,正在搞信号处理方面的

网友F(2018-12-06):
有谁试用过可行吗

网友G:
下下来测试下先。

网友H(2019-01-09):
感谢分享,研究一下

网友I(2019-03-16):
我怎么测试下来 时间远远不止呢,我用的24MHZ 的 STC51     执行128 的 FFT 需要 50多mS啊

网友J:
打算移植试一试

网友J:
楼主你好,测试算出来的误差有点大是什么原因

fx = 1500 * sin(PI * 2 * i * 350.0 / 44800) +
             2700 * sin(PI * 2 * i * 8400.0 / 44800) +
             4000 * sin(PI * 2* i * 18550.0 / 44800);

i: 1, 350  - 1515.876709
i: 2, 700  - 0.000037
i: 3, 1050  - 13.832612
i: 4, 1400  - 0.000021
i: 5, 1750  - 0.000106
i: 6, 2100  - 0.000004
i: 7, 2450  - 63.505074
i: 8, 2800  - 28.065117
i: 9, 3150  - 8.681163
i: 10, 3500  - 0.000003
i: 11, 3850  - 27.872404
i: 12, 4200  - 0.000009
i: 13, 4550  - 28.500025
i: 14, 4900  - 0.000009
i: 15, 5250  - 0.000394
i: 16, 5600  - 0.000023
i: 17, 5950  - 0.000057
i: 18, 6300  - 0.000031
i: 19, 6650  - 14.382548
i: 20, 7000  - 0.000009
i: 21, 7350  - 117.270576
i: 22, 7700  - 0.000043
i: 23, 8050  - 23.529263
i: 24, 8400  - 2862.641113
i: 25, 8750  - 3.221907
i: 26, 9100  - 0.000009
i: 27, 9450  - 0.000341
i: 28, 9800  - 0.000022
i: 29, 10150  - 43.866310
i: 30, 10500  - 0.000080
i: 31, 10850  - 67.757050
i: 32, 11200  - 0.000032
i: 33, 11550  - 1.971847
i: 34, 11900  - 0.000046
i: 35, 12250  - 16.637976
i: 36, 12600  - 0.000021
i: 37, 12950  - 0.000365
i: 38, 13300  - 0.000002
i: 39, 13650  - 15.182350
i: 40, 14000  - 67.564186
i: 41, 14350  - 2.074305
i: 42, 14700  - 0.000011
i: 43, 15050  - 60.110844
i: 44, 15400  - 0.000009
i: 45, 15750  - 122.913864
i: 46, 16100  - 0.000014
i: 47, 16450  - 0.000136
i: 48, 16800  - 0.000023
i: 49, 17150  - 0.000022
i: 50, 17500  - 0.000009
i: 51, 17850  - 25.744360
i: 52, 18200  - 0.000009
i: 53, 18550  - 4473.796387
i: 54, 18900  - 0.000032
i: 55, 19250  - 13.660447
i: 56, 19600  - 89.433647
i: 57, 19950  - 1.869473
i: 58, 20300  - 0.000012
i: 59, 20650  - 0.000831
i: 60, 21000  - 0.000022
i: 61, 21350  - 128.387222
i: 62, 21700  - 0.000014
i: 63, 22050  - 66.304977

网友K(2019-08-23):
下载了,等有时间看看

网友L:
/*****************************************************************
函数原型:void IFFT(struct compx *xin)
函数功能:对输入的复数组进行快速逆傅里叶变换(IFFT)
输入参数:*xin复数结构体组的首地址指针,struct型
输出参数:无
作者:瓶子
*****************************************************************/
void IFFT(struct compx *xin)
{
        float temp;
        int i;

        xin[0].real /= FFT_N;                                xin[0].imag /= FFT_N;
        xin[FFT_N >> 1].real /= FFT_N;        xin[FFT_N >> 1].imag /= FFT_N;

        for (i = 1; i < FFT_N >> 1; i++)
        {
                temp = xin[i].real / FFT_N;
                xin[i].real = xin[FFT_N - i].real / FFT_N;
                xin[FFT_N - i].real = temp;
                temp = xin[i].imag / FFT_N;
                xin[i].imag = xin[FFT_N - i].imag / FFT_N;
                xin[FFT_N - i].imag = temp;
        }
        FFT(xin);
}

基于以上代码的逆FFT参考代码,希望大家有用

网友M(2019-09-29):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测试算出来的误差有点大是什么原因

fx = 1500 * sin(PI * 2 * i * 350.0 / 44800) +

我虽然不懂,但是我看你的三角生成的有问题呀。。/ 44800 这事采样频率吧,这个应该是/采样点数呀。。

网友N(2019-12-12):
感谢分享,等有积分了马上下载

网友O(2020-02-26):
这个也是查表吗?

网友P(2020-10-10):
感谢分享,这个有采样的程序吗

网友Q:
这个程序没怎么看懂

网友R(2021-01-28):
有采样的函数吗?先采样再FFT这样才更有实用价值啊

网友S(2021-07-20):
s[ i].real=sqrt(s[ i].real*s[ i].real+s[ i].imag*s[ i].imag)/(i=0?FFT_N:(FFT_N/2));
里面i=0?是什么意思 有bug吧

网友S:
为什么计算出来的幅值都是零点几

网友S:
为什么要除以FFT_N/2

网友T(2021-09-07):
引用 网友S:
s[ i].real=sqrt(s[ i].real*s[ i].real+s[ i].imag*s[ i].imag)/(i=0?FFT_N:(FFT_N/2));
里面i=0?是什么 ...

某频率点的幅值为:该点复数的模值除以N/2(n=1时是直流分量,其幅值是该点的模值除以N)。

网友T:
引用 网友S:
s[ i].real=sqrt(s[ i].real*s[ i].real+s[ i].imag*s[ i].imag)/(i=0?FFT_N:(FFT_N/2));
里面i=0?是什么 ...

=这里,楼主应该写错了

网友U(2022-04-14):
正好需要,频谱灯必要的算法

网友V(2023-04-24):
(i=0?FFT_N:(FFT_N/2)); 这里是三目运算符,楼主没有错。你还要加强下C基础的学习。

网友V:
引用 网友T:
=这里,楼主应该写错了

这是三目运算符

网友W(2023-10-27):
FFT哪里有详细点的学习资料呀!这程序能看懂,但不知道原理!

网友X(2024-01-24):
牛人真多啊

网友Y(2025-10-20):
这是好东西,正需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