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32简易数字电压表proteus仿真与程序源码(带详细注释)

楼主(2018-06-09):
给大家分享一个用ADC0832模数转换芯片设计的电压表设计,内含protues电路图和带有注释的keil工程文件

ADC0832电压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电压表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 =P3^4;              //片选使能端
sbit DI =P1^1;               //数据信号输入端,选择通道控制(SIG/DIF和ODD/EVEN)
sbit DO =P1^1;             //数据输出端
sbit CLK =P1^0;           //时钟脉冲

sbit S_1 = P2^3;
sbit S_2 = P2^4;
sbit S_3 = P2^5;
sbit S_4 = P2^6;

unsigned char w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不带小数点的段选码
unsigned char yd[]={0x40,0x79,0x0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带小数点的段选码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i++)
             for(j=0;j<123;j++);              //延时1ms
}
/*=============读ADC0832函数=============*/
/*=============采集并返回=================*/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AD转换,返回结果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正向输入数据
                uchar ndat=0;       //反向输入数据
//****************初始化操作**************
                if(channel==0)channel=2;     //10B对应SGL/DIF=1,ODD/EVEN=0
                if(channel==1)channel=3;     //11B对应SGL/DIF=1,ODD/EVEN=1
//****************写操作,将通道数据写入ADC0832**************
           DI=1; _nop_();_nop_();     //发起始位,固定为1(1位)
                 CS=0;_nop_();_nop_();     //拉低CS端,让ADC0832使能
                 CLK=1;_nop_();_nop_();   //拉高CLK端,DI端的数据移入ADC0832内部的多路移位寄存器
                 CLK=0;_nop_();_nop_();    //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第一个周期开始
                 CLK=1;    //拉高CLK端,在第一个时钟周期内,DI为高电平,表示启动位
                                         //紧接着输入两位配置位进行通道选择
                        DI=channel&0x1;_nop_();_nop_(); //假设选取通道0,则10&01=0,即SGL/DIF=0,为差分输入(2位)
                        CLK=0;_nop_();_nop_();    //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第二个周期开始
                        CLK=1;                                //拉高CLK端
                        DI=(channel>>1)&0x1;_nop_();_nop_();  //假设选取通道0,则01&01=1,ODD/EVEN=1,表示通道0
            CLK=0;                                 //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DI=1;_nop_();_nop_();        //控制命令结束
                        dat=0;
                //*************读操作,将AD转换的数从DO口输出****************
                        for(i=0;i<8;i++)   //每一个CLK下降沿输出一位数,先输出高位
                        {
                                 dat|=DO;    //收数据,“|”位或,如果2位中有一位为1,则结果为1,否则为0
                                 CLK=1;_nop_();_nop_();
                                 CLK=0;_nop_();_nop_();      //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dat<<=1;
                                 if(i==7)dat|=DO;
                        }

                        for(i=0;i<8;i++)  //每一个CLK下降沿输出一位数,先输出低位
                        {
                                 j=0;
                                 j=j|DO;    //收数据
                                 CLK=1;_nop_();_nop_();
                                 CLK=0;_nop_();_nop_();    //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结束AD转换,并返回转换的数***********************
                        CS=1;     //拉低CS端
                        CLK=0;   //拉低CLK端
                        DO=1;     //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返回数据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char p)                  //数码管显示函数
        {
        uchar S1,S2,S3;

        S1=p/51;                       //个位
        S2=(p*10/51)%10;        //十分位
        S3=(p*100/51)%10;      //百分位

        //个位
        S_1 = 1;                 //第一个数码管
        S_2 = 0;
        S_3 = 0;
        S_4= 0;
        P0=yd[S1];             //选取带有小数点的段选码
        delay_ms(5);               //延时
        S_1 = 0;                        //消隐

  //十分位
        S_1 = 0;
        S_2 = 1;                   //取第二个数码管
        S_3= 0;
        S_4= 0;
        P0=wd[S2];              //选取不带有小数点的段选码
  delay_ms(5);
        S_2 = 0;                    //消隐

  //百分位
        S_1 = 0;
        S_2 = 0;
        S_3= 1;                      //取第三个数码管
        S_4= 0;
        P0=wd[S3];                //选取不带有小数点的段选码
        delay_ms(5);
  S_3= 0;                       //消隐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while(1)                    //无限循环
        display(Adc0832(0));//数码管显示
//Adc0832(0):选择通道0,单端模式
//调用Adc0832(0),SIG/DIF=0,ODD/EVEN=1,表示工作在差分输入方式,且CH0为-,CH1为+
……………………

Keil代码与Proteus8.8仿真下载:

网友A(2022-09-20):
引用 网友B:
仿真图打不开,没用的

用Proteus8.8才能打开,亲测  看动图

网友C(2018-10-26):
很棒的帖子

网友D(2018-12-16):
仿真文件损坏了,或者是我的版本太低打不开,再发个低版本的好吗楼主

网友D:
P0不需要上拉电阻吗

网友E:
只能显示内部电压,不能测量外电压

网友F(2019-06-20):
下载了打不开呢?

网友G:
好资源值得点赞

网友H:
请问一下这是0~5的量程么

网友I(2019-07-31):
真棒,proteus打不开,文件大小和贴的图都不对等,咋办呀

网友J(2019-11-26):
最后得到16位二进制数?

网友K(2020-05-14):
想问一下ADC0832速度怎么样,可以做数字示波器吗

网友L:
你好,如果要进行超值预警,那应该怎么做了?

网友M(2020-06-15):
为什么我的下载打不开仿真?

网友N:
仿真图打不开啊

网友O:
都是c没有asm

网友P:
大佬们,保留两位整数,一位小数的怎么改

网友B(2022-09-19):
仿真图打不开,没用的

网友Q(2023-09-23):
感谢分享。试一试效果。